[AT32F403/403A] 复位状态下的IO口电压?

楼主(2021-09-01):
谁清楚,雅特力403A,复位状态下,GPIO引脚状态是什么?  如果是上拉,大概阻值有多大?

网友A:
同问,我也想知道这个具体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网友B:
这个要看你用的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C:
可以查看datasheet内的“IO端口特性小节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