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为什么调用了FLASH_LOCK()不起作用?

楼主(2021-09-01):
我使用代码成功将数据写入到flash中,并调用FLASH_Lock()函数,但是用artery icp programmer_v2.4.23还是可以读到芯片内的数据

网友A:
不清楚是什么样的操作。

网友B:
FLASH_Lock()是写保护,避免单片机跑飞后误写Flash,与选项字节里的RDP读保护没关系。

网友C:
楼上正解,FLASH_Lock()是锁寄存器操作,楼主情形应该使用读保护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