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一下CHECKSUM问题

楼主(2021-09-01):
请问一下新唐的C51 M0 M4用KEIL编译以后,怎么能查看HEX文件的校验和的?到处找了没找到方法

网友A:
这个我还没有用过,如果您这边找到了,帮忙分享一下。

网友B:
可以用编辑器打开hex文件查看

网友C:
是需要校验么?
用相同的校验函数就可以

网友D:
需要自己做一个工具,这个软件不支持

网友E:
Keil C 中加入 User Run#2

.\FILESUM .\obj\@L.bin .\obj\@L_SUM.bin"

会在Build 时另外产生_SUM.bin

刻录时用这个BIN 会有 Check sum

网友F(2022-04-11):
hex文件每条记录的最后一个字节是CRC

网友C:
这个数据有什么用?

网友G:
hex不是直接就能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