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问下,AT有替代ST的对照表么?

楼主(2021-09-01):
看到有人使用雅特力来替代ST
请问下,
有没替代的对照表,方便替代自己手里的型号。

网友A:
置顶的帖子里面有吧,资源差不多,都可以进行使用的。

网友B(2021-10-05):
以前在论坛里看到过,您可以找找

网友B:
代替st的国产芯片还是很多的

网友C:
你是需要哪个芯片的替换

网友D:
最简单的看芯片后缀。

网友E:
这个没有,只能是对照的看。

网友F:
你需要替换哪个芯片

网友G:
把芯片型号说一下。

网友H:
对照表没有的。

网友I:
一般都是后缀一样就可以。

网友J:
把你要替换的芯片发给版主就行。

网友:
现在有很多的可选择的芯片。

网友K:
这个没有人整理的,都是在说明里面。

楼主:
那,对于选型替换的话,感觉无从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