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的开发板,你们都在用哪些?

楼主(2021-09-01):
能否推荐下,
学习学习~

网友A:
目前只接触了CH32v103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只接触了CH32v103系列

这个资料好找么?
淘宝?

网友B:
收件信息私信我,可以免费送你一套RISCV 开发板,是内测的型号

@倔强的小轩 :某宝搜CSM32RV20 开发板
大佬是什么开发板,可以给我一套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资料好找么?
淘宝?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18a03355NWRpeb&id=639074445446&ns=1&abbucket=1#detail
淘宝CH32V103链接

网友A(2021-10-17):
引用 楼主:
这个资料好找么?
淘宝?

我是直接tb买开发板,官网下载资料!其实和stm32差不多,如果你整过stm32那么这个上手很快!

网友D:
只用过ch32单片机。

网友E:
CH32V103单片机的。

网友F:
risc-v的开发板现在应该很多吧。

网友G:
CH32和GD32

网友H:
risc-v的开发板不如arm的多。

网友I:
推荐CH32V103RBT6

网友J:
去官网看看,有很多型号的单片机可以使用。

网友K:
risc-v的开发板很多了。

网友L:
你需要哪个级别的芯片呢

网友M:
risc-v可行,跟arm一样的。

楼主:
感谢~~这个学习还是要脚踏实地

网友N(2021-11-29):
沁恒微,ch32系列,已经拿到103和307两个小板。有基础的上手很简单,做活动也很大方。缺点是手册需要完善,flash和ram普遍有点小

网友O:
一般就是普通的控制喽

网友P:
这个就是MCU而已,把它当成MCU来用的

网友Q:
RSIC-V一样是MCU嘛,就干MCU该做的事情

网友R:
可以做智能小车,稳定可靠

网友S:
这个我也不知道,一般都是替换原来使用的STM32F1,嘿嘿

网友T:
我是用在门禁方面,挺好的

网友U:
可以做很多东西啊,做个串口屏怎么样?

网友V:
这个看你从事或者擅长什么,我觉得用在啥上都可以

网友W:
推荐用这种开发板做个物联网方面的产品

网友X:
都可以的,因为它是MCU

网友Y:
之前由于MCU缺货,所以都用它做替代了

网友Z:
可以做GUI方面吧,risc-v的运行主频好像还很高

网友AA:
我司都是用它当个MCU用啦,替代原来的MCU

网友AB:
不知道RISC-V的低功耗情况咋样?

网友AC:
你可以看看,看你项目需求,然后就把RISC-V应用上呗

网友AD:
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没用过risc-v的芯片

网友AE:
建议用其做控制类产品吧,比较有性价比

网友AF:
可以用它做很多事情,因为RSIC-V好像是开源内核指令集

网友AG:
看看你想要做什么,然后就用它做就好了

网友AH:
MCU,你想用它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啦,不用考虑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