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ADC采样,数据处理都用过哪些方式?

楼主(2021-09-01):
各位在ADC处理的过程中,都用过哪些方式呢?
1、可能最多的就是求平均了吧?
2、还用过限定阈值,提出跳动点
3、然后就是卡尔曼滤波

网友A:
没有软件滤波过

网友B:
如何限定阈值呢

网友C:
滤波会导致变慢吗

网友D:
是的 我就用过平均值

网友E:
如何提出跳动点呢

网友F:
要求不高均值滤波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求不高均值滤波简单

最开始用的均值,
后来慢慢的尝试卡尔曼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

网友G:
卡尔曼比较高级了,大部分都可以,
只是系数不好定

网友H:
一般还是取均值
去连续N个数的均值,不是N个数取一次

网友I:
对,平均值最常用些,我一般就是用平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