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串口调试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9-01):
推荐用这个,不会丢数据

楼主:
这个串口调试器最多能收发20万字节,不能满足我的收发2百万字节要求。而且这个串口调试器很奇怪,菜单里面的显示缓冲上限改不了

网友B:
你需要我可以定制,只要PC资源跟得上,X百万都不是问题

网友C:
正常的串口调试器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我记得windows自带的那个超级终端好像可以设置的比较高

网友D:
看 : 90Mbps的波特率。最大99.99Mbps。实际证实过460800(460.8Kbps)

补充: 用示波器实际测试,这个串口软件5Mbps波特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