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SMU运放反馈求解

楼主:
#技术资源#
如图所示,就是一个SMU源表的恒压恒流输出电路,只是一直没太明白,两个电流反馈的二极管是怎么工作的,是不是两个二极管对调方向也可以,只要不同向就行

网友A(点评):
具体参数不用太纠结,主要想捋清楚反馈环路里二极管是怎么参与反馈调节的

网友A(点评):
看的可能不太清晰啊,就是左下角两个D7 D8

网友A(点评):
具体参数其实不用太纠结,,主要想捋清楚反馈环路上那个二极管怎么参与反馈的

网友B(2021-09-01):
电流方向

网友C:
外部接口的运作原理说明下,明显跟外部的信号协作有关,应有一个外部的大反馈环。

网友A(点评):
就是继电器的输出,用于外接被测电阻,同时将被测电阻的两端,反馈回来(就是图中的FB_P和FB_N),电流反馈就是通过继电器那里的那个1K的电阻反馈,电流的反馈是做了两路,一个正电流的反馈,一个预留负电流的反馈(也就是图中最下面那里故意把DAC的输出反向的那个运放)

网友D:
这个两个二极管,电流正向过大,拉正低正电压,电流负向过大,拉高负向电压。都是往零的方向去拉。

网友A(点评):
恩恩,下面那个就是用来做负电流反馈的,但是对于正电流来说,负反馈是要做到“多退少补”的功能,貌似我只能看到输出过低的时候拉低电压,可是如果反馈输出为正,怎么实现调高电压呢;同理,负电流那个运放怎么实现输出为负拉低电压呢?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A: 过负电流,要负反馈是往0的方向去拉。就是拉r61和r62之间的电压为0. 正往负,负往正,就是负反馈

网友E:
恒流输出的方向,电流的大小由I_SET_CCS决定,如果I_SET_CCS是正电压那么是D7工作,如果I_SET_CCS是负电压那么D8工作。

网友A(点评):
可能是我哪里没搞懂,就以正电流来说,D7怎么动态调节R61和R62之间的电压,他是二极管只有单向性,他的阴极是运放(U15A)的输出,运放输出低,他可以拉低R61和R62之间的电压,那运放输出高的时候,怎么拉高R61和R62之间的电压呢?求解一下

网友F:
钳压钳流就靠这钳的,这是正负对称的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