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HPC开发板评测报告】PIC16F18875 ADCC与HPC开发板旋钮调试

楼主(2021-09-01):
各位好,不同于以往的Curiosity Nano开发板评测,本贴将要介绍的是方便对DIP封装芯片进行调试的MicroChip官方HPC开发板,外观如下图。

中间插入的是一颗PIC16F18875 8位MCU,可以看见开发板上有许多的外设,一枚复位按键,两枚自己定义按键,一颗旋钮,以及两个MIKRO BUS扩展插槽进行功能拓展。
本贴主要利用HPC开发板上的旋钮来对PIC16F18875的ADCC进行使用与测试。

首先根据开发板上的test point来确定旋钮对应的IO是RA0,因此我们打开MPLAB 与MCC进行配置。
外设选中ADCC

然后对采样频率和采样通道进行设置,这边我们因为采样的是直流电压,不需要很高的采样频率,可以将采样频率设置较低,采样IO选择RA0。

点生成代码后进入main.c进行修改,代码如下。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device
    SYSTEM_Initialize();

    ADCC_StartConversion(channel_ANA0);
    uint16_t value;     //采样值

    while (1)
    {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value=ADCC_GetSingleConversion(channel_ANA0);   //获取采样值
        if(value >= 512)
        {
        IO_RA5_SetLow();        //熄灭RA5的LED
        IO_RA4_Toggle();        //RA4呼吸灯
         __delay_ms(500);
        }
        else if(value >=0 && value<512)
        {
        IO_RA4_SetLow();        //熄灭RA4的LED
        IO_RA5_Toggle();        //RA5呼吸灯
         __delay_ms(500);
        }
    }
}
因为18875的ADC是10位adc,所以共2^10,1024个档位,我们设置当adc采样值低于512(即旋钮扭向右半边时,RA5亮灯),高于512(旋钮指向左半边时,RA4亮灯)。
烧录到开发板上进行测试。
当旋钮指向左边的时候,万用表测出电压为2.8V,大于3.3V/2,采样值大于512,RA4亮。

当旋钮指向右边的时候,万用表测出电压为0.3V,小于3.3V/2,采样值小于512,RA5亮。

HPC开发板为一些没有curiosity nano开发板的芯片提供了便携的开发平台,和许多常用的外设与拓展模块,降低了芯片开发调试的门槛,是一款非常实用便携开发板,推荐新手通过HPC开发板来熟悉PIC单片机的各类外设资源等。

网友A:
HPC开发板也是申请的吗

网友B:
这个外设板子真是的非常好。

网友C:
中间的黑色芯片是什么?

网友D:
这个是ADC采样的吗

网友E:
PIC16F18875速度怎么样

网友F:
ADCC是ADC的扩展吗?

网友G:
怎么才能校准采集到的数据呢

网友H:
这是Curiosity Nano开发板?

网友I:
官网的提供的开发板吗?

网友J:
这个支持arduino的开发吗?

网友F:
期待楼主更多的测评报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