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请问下,这个怎么用

楼主(2021-09-01):
CH9141

我是打算把两台设备的串口转成无线
进行数据收发。

沟通完事,给了我个这个,
求解惑:
1、配套资料,手册。
2、这个怎么接线呢?
3、一个这样的模块,怎么实现两台设备的串口数据交换。

网友A:
应该至少用两个吧,通信的话

网友B(2022-03-03):
这个资料你不得找你买的店家要么?

网友C:
正常好像是透传的吧,我记得是透传的

网友D:
哪儿买的模组,你找谁就好了

网友E:
你买的模块没有给你资料?

网友F:
你就正常接串口好像就行吧,还有供电

网友G:
你可能需要一份这个模块的手册

网友H:
正常接呗,接电源,串口,然后蓝牙配网,你看看怎么连接,怎么通讯

网友I:
不费劲啊,就是个蓝牙透传嘛

网友J:
就是一个串口蓝牙模块啊

网友K:
你需要一个手机蓝牙串口助手才行,不然好像不太行

网友L:
找卖家要资料把

网友M(2022-09-10):
卖家那有资料应该

网友N:
1.这边提供一个基础应用的链接:
https://www.cnblogs.com/risc5-ble/p/16397743.html,
在此链接的最下方有一个芯片手册还有一个模块手册的链接,
2.接线可以参考模块手册找到对应的引脚,只需接Vcc,Gnd,Tx,Rx四根线即可,此时使用低功耗蓝牙软件可搜索到广播,
3.两台设备进行无线通信,需要将一个配置为主机,去与一个从机模式的模块进行连接,可参考此链接的AT指令进行操作:
https://www.cnblogs.com/risc5-ble/p/16578918.html

网友O:
这个蓝牙模块,透传的,看看协议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