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207VCT6兼不兼容STM32F207VCT6

楼主(2021-09-01):
各位大佬 知不知道GD32F207VCT6 能不能完全兼容STM32F207VCT6。现在想支持国产,原来做过一款ST的 想在不改源码的情况下替换为国产 能不能行

网友A:
如果你之前用的是STM32的标准库开发的产品,那么GD32F207VC在软件层次是可以兼容STM32F207VC,只是硬件上,在模拟电源的引脚部分以及保留引脚部分存在这一丝差异,需要进行对PCB板做小的修改。可添加我微信18166272203,我将两者引脚的差异对比发给你参考

网友B:
参考楼上的说法,要想没有一点改动,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最近开发的产品,用标准库的很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楼上的说法,要想没有一点改动,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最近开发的产品,用标准库的很少了。 ...

对 我现在用的是HAL库 没用标准库  所以就比较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