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HK32F030MF4P6 旋钮编码开关例程

楼主(2021-09-01):
    分享HK32F030MF4P6 旋钮编码开关例程,检测灵敏,基本无误触发。    串口助手窗口中,L表示向左旋转,R表示向右旋转,M表示中键按下,程序上每检测到一次L操作,变量数值加1,每检测到一次R操作,变量数值减1。

旋钮编码开关原理图:

网友A:
旋钮开关,是那种黑白电视机换台的开关差不多的那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钮开关,是那种黑白电视机换台的开关差不多的那个么

不是哦

网友B:
使用中断了吗

楼主:
使用了定时器中断

网友C:
相位检测吗

网友D:
终端编码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E:
怎么有多次的0输出呢?

网友F:
其实输出的信号是什么

网友G:
检测一个电平信号的相位即可吧。

网友H:
感觉旋钮编码,不如按键好用呢。

网友I:
下载学习一下 旋钮编码开关

网友J:
这个旋钮开关的按键是怎么做的

网友K:
这个不错,借鉴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有多次的0输出呢?

程序里向左、向右操作是加减操作,减到0就不在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旋钮编码,不如按键好用呢。

看情况吧,调数值范围比较大时,旋转方式调节比较快速方便

网友L:
不知道这种开关内部是不是机械接触式的,假如还是机械式的话,就存在时间长后的可靠性问题,好像示波器上面许多旋钮就是这种东东,时间长后好像就不灵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这种开关内部是不是机械接触式的,假如还是机械式的话,就存在时间长后的可靠性问题,好像示波器上面 ...

这个开关内部就是机械的,实际出来的波形就和机械按键一样有抖动的。所以用定时定时扫描,起到滤波作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开关内部就是机械的,实际出来的波形就和机械按键一样有抖动的。所以用定时定时扫描,起到滤波作用 ...

谢谢指导,谢谢指导,我还一直以为是霍尔式的无接触的开关呢。谢谢谢谢。

网友(2021-10-06):
怎么判断选择的方向呢

网友M:
扫描获取编码数据了吗

网友N:
能够判断长按或者短按了吗

网友O:
旋钮编码开关常用的。

网友P:
这个怎么判断方向呢?

网友Q:
有相位检测吗

网友R:
这个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S:
检测灵敏靠定时器中断了吗

网友T:
这个实用性比价高。

网友U(2022-12-05):
HK32F030MF4P6 的定时器编码器模式怎么使用

网友V:
感觉还不如按键实用呢。

网友W:
这个如何判断的旋转编码的方向呢??

网友X:
旋钮编码开关可靠性如何?

网友Y:
旋转编码器EC11,在HK32F030MF4P6 中怎么用

网友Z:
脉冲信号有干扰可以使用滤波解决的吗?

网友AA:
定时器记时功能和编码器模式可以同时用吗

网友AB:
HK32F030MF4P6 自由解码的功能吗?

网友AC:
选择编码开关容易收到信号干扰的。

网友AD:
这个可不可以直接捕获数据呢?

网友AE(2023-01-05):
编码开关有影响比较严重的

网友I:
相位怎么检测出来的?

网友AF:
这个不错,响应的速度很快。

网友AG:
旋钮开关相当于就是一个变位器嘛

网友AH:
这个会不会收到电机的影响呢?

网友AI:
如何检测这个的旋转方向呢?

网友AJ:
这个定时器有旋转编码开关的监测功能吗

网友AH:
这个可以做一个smart kn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