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合泰单片机驱动段码LCD的问题

楼主(2021-09-01):
COM1=1; _frame=~_frame;        SEG0=1;
这段程序放在while里面LCD就会正常显示,但是放在while外面就不能显示。
我得出的结论是COM和SEG需要持续输出才能让LCD显示。
我不明白的是,难道COM1和SEG0置1后,不改变COM1和SEG0的状态,不是一直都是1吗?为什么暂停了COM和SEG置1,LCD就会灭掉?

网友A:
主要是中间那个语句,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中间那个语句,翻转。

不明白你的意思,可以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A:
_frame=~_frame;
这个啊,你放外面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_frame=~_frame;
这个啊,你放外面怎么搞。

不是,为什么这句要一直翻转?

网友B:
1.中间的那个语句是干什么用的
2.这段代码放在while之前执行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测量下实际引脚的电平看看,是哪个不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为什么这句要一直翻转?

那你删除这个 _frame=~_frame; 看能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C:
LCD需要交流信号驱动,所以要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