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国货之光】GD32E230F4使用硬件IIC+DMA读写24C04

楼主(2021-09-0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写过GD32E230替换STM32F031的帖子,主要介绍了USART和SPI的外设移植开发,当时IIC使用的是软件i2c,没有介绍的价值。在使用IIC时,大多数我们都是采用软件的方式,因为软件的方式及其简单,一套组合拳几乎可以拿到任意MCU去使用。而STM32的硬件IIC也不稳定,经常容易卡死,我在STM32F031时侥幸将硬件IIC调试成功,但是后来使用STM32F103时却无法成功,真是个菜狗。但是由于项目需求,读写IIC的时间很难空出来,必须将时间腾出来给其他外设,我的软件IIC只能作废,需要重新编写硬件IIC的代码,并且需要带上DMA,将时间缩减到最小。于是就有了今天帖子。(这里准备添加STM32F031的硬件IIC链接的,结果找了一圈发现自己没写。以后有时间给大伙带上吧)
这篇帖子是准备在上个月就写的,但是因为设计PCB时未考虑硬件IIC的问题,导致IIC的引脚不在硬件GPIO上,又重新打板贴片,耽搁了两周。
我的硬件:
这里介绍我的硬件着实有点浪费感情,介绍这个的原因是我在调试的过程中遇到几个问题,均和我的硬件有关,虽然问题和IIC无关,但是我还是想分享一下,以后有朋友遇到也可规避。
MCU使用的是GDF32E230F4,外设情况如下:
flash只有16KB,封装是LGA20,资源少,封装小。这样就导致价格会很便宜,但是我没用过如此小的flash和资源如此少的MCU,这就导致我后面出现了事故。
我们的项目其实只用了一路SPI,一路485,一路IIC和两个外部中断,所用资源实在不多,但是用在这块片子上就闲的很拥挤了。所用IO如下所示:
3脚PA0用于后续的休眠唤醒,所剩资源仅仅只有PA1,PA2,PA3。因为考虑PCB版面走线和布局问题,我们直接取消外部晶振,将PF0和PF1作为IIC使用。
这里就出现了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在收到RX引脚的第一个下降沿触发外部中断,为了走线方便,将烧录口SWDIO和RX对接,在烧录完程序之后SWDIO会用作普通GPIO,结果导致打板回来后无法烧录代码,把485芯片摘掉则无此问题,于是又要重新打板贴片,我就趁着这功夫调试了一下硬件IIC。
开始调试代码:
首先初始化所用的外设时钟:
void rcu_config(void)
{
    /* enable GPIOA,F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F);
    /* enable I2C0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2C0);
    /* enable DMA0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
}
然后初始化IIC。
void i2c_config(void)
{
    /* connect PF1 to I2C0_SCL */
    /* connect PF0 to I2C0_SDA */
    gpio_af_set(GPIOF, GPIO_AF_1, GPIO_PIN_0);
    gpio_af_set(GPIOF, GPIO_AF_1, GPIO_PIN_1);
    /* configure GPIO pins of I2C */
    gpio_mode_set(GPIOF,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0);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F,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
    gpio_mode_set(GPIOF,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 GPIO_PIN_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F, GPIO_OTYPE_OD,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

    /* configure I2C clock */
    i2c_clock_config(I2C0, I2C0_SPEED, I2C_DTCY_2);
    /* configure I2C address */
    i2c_mode_addr_config(I2C0, I2C_I2CMODE_ENABLE, I2C_ADDFORMAT_7BITS, I2C0_SLAVE_ADDRESS7);
    /* enable I2C0 */
    i2c_enable(I2C0);
    /* enable acknowledge */
    i2c_ack_config(I2C0, I2C_ACK_ENABLE);
}
上面的GPIO的初始化一般没什么好说的,IO设置为开漏输出模式,因为IIC总线有读和写两个操作,开漏是最好的,这里说的是最好,其实设置为推挽输出也是可以的,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因为上周在论坛看到有的兄弟在调试SPI时,拿到的例程,GPIO设置为推挽输出,导致很疑惑,设置为输出如何去读SPI的数据。
这里有一个冷知识:只要使能了GPIO,无论你设置GPIO的模式为输入还是输出,在GPIO上有数据来时,GPIO的数据寄存器都能将数据存进寄存器内部,此时去读数据寄存器就能获取到数据,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可能我描述的不是很准确,但是一定是可以的。
初始化GPIO之后就是调用库函数对IIC进行初始化。
i2c_clock_config()函数的三个参数,第一个就是选定哪个I2C,第二个是设置I2C的速度,这里是以宏定义的方式定义的,速度为100000,第三个设置快速模式下的占空比,如果是速度在100KHz及以下,使用参数I2C_DTCY_2,如果是100KHz-1MHz,则使用I2C_DTCY_16_9。最高只支持1M。
IIC使用DMA写24C02:
void eeprom_buffer_write_dma_timeout(uint8_t* p_buffer, uint8_t write_address, uint16_t number_of_byte)
{
    uint8_t number_of_page = 0, number_of_single = 0, address = 0, count = 0;
    address = write_address % I2C_PAGE_SIZE;
    count = I2C_PAGE_SIZE - address;
    number_of_page =  number_of_byte / I2C_PAGE_SIZE;
    number_of_single = number_of_byte % I2C_PAGE_SIZE;

    /* if write_address is I2C_PAGE_SIZE aligned  */
    if(0 == address){
        while(number_of_page--){
            eeprom_page_write_dma_timeout(p_buffer, write_address, I2C_PAGE_SIZE);
            eeprom_wait_standby_state_timeout();
            write_address +=  I2C_PAGE_SIZE;
            p_buffer += I2C_PAGE_SIZE;
        }
        if(0 != number_of_single){
            eeprom_page_write_dma_timeout(p_buffer, write_address, number_of_single);
            eeprom_wait_standby_state_timeout();
        }
    }else{
        /* if write_address is not I2C_PAGE_SIZE aligned */
        if(number_of_byte < count){
            eeprom_page_write_dma_timeout(p_buffer, write_address, number_of_byte);
            eeprom_wait_standby_state_timeout();
        }else{
            number_of_byte -= count;
            number_of_page =  number_of_byte / I2C_PAGE_SIZE;
            number_of_single = number_of_byte % I2C_PAGE_SIZE;

            if(0 != count){
                eeprom_page_write_dma_timeout(p_buffer, write_address, count);
                eeprom_wait_standby_state_timeout();
                write_address += count;
                p_buffer += count;
            }
            /* write page */
            while(number_of_page--){
                eeprom_page_write_dma_timeout(p_buffer, write_address, I2C_PAGE_SIZE);
                eeprom_wait_standby_state_timeout();
                write_address +=  I2C_PAGE_SIZE;
                p_buffer += I2C_PAGE_SIZE;
            }
            /* write single */
            if(0 != number_of_single){
                eeprom_page_write_dma_timeout(p_buffer, write_address, number_of_single);
                eeprom_wait_standby_state_timeout();
            }
        }
    }
}
IIC使用DMA读24C02:
uint8_t eeprom_page_write_dma_timeout(uint8_t* p_buffer, uint8_t write_address, uint8_t number_of_byte)
{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uint8_t state = I2C_START;
    uint16_t timeout = 0;
    uint8_t i2c_timeout_flag = 0;

    while(!(i2c_timeout_flag)){
        switch(state){
        case I2C_START:
            /* i2c master sends start signal only when the bus is idle */
            while(i2c_flag_get(I2CX, I2C_FLAG_I2CBSY) && (timeout < I2C_TIME_OUT)){
                timeout++;
            }
            if(timeout < I2C_TIME_OUT){
                i2c_start_on_bus(I2CX);
                timeout = 0;
                state = I2C_SEND_ADDRESS;
            }else{
                i2c_bus_reset();
                timeout = 0;
                state = I2C_START;
                printf("i2c bus is busy in PAGE WRITE!\n");
            }
            break;
        case I2C_SEND_ADDRESS:
            /* i2c master sends START signal successfully */
            while((!i2c_flag_get(I2CX, I2C_FLAG_SBSEND)) && (timeout < I2C_TIME_OUT)){
                timeout++;
            }
            if(timeout < I2C_TIME_OUT){
                i2c_master_addressing(I2CX, eeprom_address, I2C_TRANSMITTER);
                timeout = 0;
                state = I2C_CLEAR_ADDRESS_FLAG;
            }else{
                timeout = 0;
                state = I2C_START;
                printf("i2c master sends start signal timeout in PAGE WRITE!\n");
            }
            break;
        case I2C_CLEAR_ADDRESS_FLAG:
            /* address flag set means i2c slave sends ACK */
            while((!i2c_flag_get(I2CX, I2C_FLAG_ADDSEND)) && (timeout < I2C_TIME_OUT)){
                timeout++;
            }
            if(timeout < I2C_TIME_OUT){
                i2c_flag_clear(I2CX, I2C_FLAG_ADDSEND);
                timeout = 0;
                state = I2C_TRANSMIT_DATA;
            }else{
                timeout = 0;
                state = I2C_START;
                printf("i2c master clears address flag timeout in PAGE WRITE!\n");
            }
            break;
        case I2C_TRANSMIT_DATA:
            /* wait until the transmit data buffer is empty */
            while((!i2c_flag_get(I2CX, I2C_FLAG_TBE)) && (timeout < I2C_TIME_OUT)){
                timeout++;
            }
            if(timeout < I2C_TIME_OUT){
                /* send the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o write to : only one byte address */
                i2c_data_transmit(I2CX, write_address);
                timeout = 0;
            }else{
                timeout = 0;
                state = I2C_START;
                printf("i2c master sends EEPROM's internal address timeout in PAGE WRITE!\n");
            }
            /* wait until BTC bit is set */
            while(!i2c_flag_get(I2CX, I2C_FLAG_BTC));
            dma_deinit(DMA_CH1);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ERAL;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p_buffer;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number = number_of_byte;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I2C_DATA(I2CX);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init(DMA_CH1, &dma_init_struct);
            /* enable I2CX DMA */
            i2c_dma_enable(I2CX, I2C_DMA_ON);
            /* enable DMA0 channel1 */
            dma_channel_enable(DMA_CH1);
            /* wait until full transfer finish flag is set */
            while(!dma_flag_get(DMA_CH1, DMA_FLAG_FTF));
            /* wait until BTC bit is set */
            while((!i2c_flag_get(I2CX, I2C_FLAG_BTC)) && (timeout < I2C_TIME_OUT)){
                timeout++;
            }
            if(timeout < I2C_TIME_OUT){
                timeout = 0;
                state = I2C_STOP;
            }else{
                timeout = 0;
                state = I2C_START;
                printf("i2c master sends data timeout in PAGE WRITE!\n");
            }
            break;
        case I2C_STOP:
            /* send a stop condition to I2C bus */
            i2c_stop_on_bus(I2CX);
            /* i2c master sends STOP signal successfully */
            while((I2C_CTL0(I2CX) & 0x0200) && (timeout < I2C_TIME_OUT)){
                timeout++;
            }
            if(timeout < I2C_TIME_OUT){
                timeout = 0;
                state = I2C_END;
                i2c_timeout_flag = I2C_OK;
            }else{
                timeout = 0;
                state = I2C_START;
                printf("i2c master sends stop signal timeout in PAGE WRITE!\n");
            }
            break;
        default:
            state = I2C_START;
            i2c_timeout_flag = I2C_OK;
            timeout = 0;
            printf("i2c master sends start signal in PAGE WRITE!\n");
            break;
        }
    }
    return I2C_END;
}
使用这两个函数只需传入需要操作的数组,页的地址和读写的数据量便可,这里贴一下测试的函数:
uint8_t i2c_24c02_test(void)
{
    uint16_t i;

    printf("\r\nAT24C02 writing...\r\n");

    /* initialize i2c_buffer_write */
    for(i = 0; i < BUFFER_SIZE; i++){
        i2c_buffer_write[i] = i;
        printf("0x%02X ", i2c_buffer_write[i]);
        if(15 == i%16){
            printf("\r\n");
        }
    }
    /* EEPROM data write */
    eeprom_buffer_write_dma_timeout(i2c_buffer_write, EEP_FIRST_PAGE, BUFFER_SIZE);
    printf("AT24C02 reading...\r\n");
    /* EEPROM data read */
    eeprom_buffer_read_dma_timeout(i2c_buffer_read, EEP_FIRST_PAGE, BUFFER_SIZE);
    /* compare the read buffer and write buffer */
    for(i = 0; i < BUFFER_SIZE; i++){
        if(i2c_buffer_read[i] != i2c_buffer_write[i]){
            printf("0x%02X ", i2c_buffer_read[i]);
            printf("Err:data read and write aren't matching.\n\r");
            return I2C_FAIL;
        }
        printf("0x%02X ", i2c_buffer_read[i]);
        if(15 == i%16){
            printf("\r\n");
        }
    }
    printf("I2C-AT24C02 test passed!\n\r");
    return I2C_OK;
}
参数定义:
#define EEPROM_BLOCK0_ADDRESS    0xA0
#define BUFFER_SIZE              256

uint16_t eeprom_address;
uint8_t i2c_buffer_write[BUFFER_SIZE];
uint8_t i2c_buffer_read[BUFFER_SIZE];
uint8_t i2c_buffer_read1[BUFFER_SIZE];

#define I2C_TIME_OUT   (uint16_t)(5000)
#define I2C_TIME_OUT1  (uint32_t)(200000)
#define EEP_FIRST_PAGE 0x00
#define I2C_OK         1
#define I2C_FAIL       0
#define I2C_END        1
#define I2CX           I2C0

一开始向发送数组中填充256个数据,然后调用写函数将256个数据写进24C02,因为24C02只有一页,所以页数设置为0,写完后再读出数据,校验写入和读出的数据是否一致。
这里我便遇到了第二个坑,写完之后调试不通过,代码卡死在IIC的时钟初始化i2c_clock_config(I2C0, I2C0_SPEED, I2C_DTCY_2);,继续进入这个函数,发下卡死在:

这里仅仅是一个数据的运算,卡死在这里明显不合理。这时候我想到了上周调试报错:\output\Project.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usart.o(.text.RS_485_SEND).当时是内存溢出了,于是我看了一下工程的map文件:
果然,已经快要顶不住了,于是果断修改keil的编译优化选项,将优化等级提升为1级,内存缩小很多,问题便可解除,因为之前没用过这么下的MCU,而且这次编译没报错,若不是上次报错让我找到原因,这次不知又要卡多久。
至此代码都是只能读写24c02,也就是操作一页。如果是更大的EEPROM器件,那么该如何操作。这里稍微吐槽一下:为啥我会用IIC来操作24C04,因为我的硬件板子上焊接的就是24C04,而为啥是24C04,并不是24C02不够用,只是因为04比02便宜,市场都畸形了吗?而我为啥要吐槽,是因为下文遇到的第三个问题。
扩充到24C04:
既然知道如何写一页,那么即使再大的容量,我们也有办法去操作,以24C04为例,只是比24C02多了一页,地址为0x01;那么我们增加一个宏定义:
定义一下第二页的地址,然后定义一个数组去接收我们读到的数据:
最后在测试程序中添加读写第二页的操作:
测试的时候再次翻车,第一次debug没问题,第二次debug的时候程序卡死在第一个写EEPROM的函数,我猜测难道又是数据超了,但是只增加了一个数组啊,代码量应该不会超标啊,于是把添加的代码全部删除,结果还是失败。
解决方法:烧录之前先擦除全部flash,再烧录便可成功。
这个原因是为啥,我还没找到,希望有知道的大佬可以给个答案,如果后续知道答案我再补上。

文至于此,问题都已解决,最后把源码贴出来,需要的自己索取。

网友A:
硬件IIC啊,太香了,正好用得到。非常感谢!

网友B:
国货之光

网友C:
正在用E230,先看看

网友D:
写的详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E:
写的详细

网友F(2021-11-05):
值得学习,挺详细

网友G:
很好的资料,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H:
这个不错的,需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I(2022-05-06):
正在调试GD的IIC,感谢!

网友J:
正好需要硬件I2C

网友K:
本贴描述得不错!

网友L:
啊啊啊啊

网友M:
想看一下资料。 谢谢!

网友N(2022-06-06):
标记一下,方便以后学习

网友O:
哈哈,过程真的刺激!

网友P(2022-09-19):
没想明白,推挽模式下如何做到总线释放。

网友Q(2023-01-07):
楼主好人,祝楼主发大财,刚好要接触硬件IIC

网友R:
硬件IIC会不会有bug?

网友S:
硬件IIC和dma就是死机了。

网友S:
GD32E230F4的性能怎样?

网友T:
最大的读写速度是多少?

网友U:
挖坟,EEP_SECOND_PAGE这个地址不对的吧,24C04的后面的256字节不是该处理器件的地址吗?

网友V:
这个eeprom可以连续读取的吗?

网友E(2023-02-22):
很好的资料,值得学习

网友W(2023-04-13):
真好用到,谢谢大佬

网友X(2023-05-14):
有硬件IIC,为什么很多应用,还要模拟IIC

网友Y:
硬件I2C DMA有坑吗

网友Z:
写的细致,感谢分享履历。

网友AA:
是否在使用e230,先看一下

网友AB:
这看起来不错,需要努力学习。

网友AC(2023-06-14):
标签,方便以后的学习

网友AD:
非常详细的记录和踩坑过程,学到了,没想过内存溢出会有这种情况的溢出

网友AE:
很好的资料,值得努力学习

网友AF(2023-07-14):
硬件,学习如何学习

网友AG:
想看一下资料,,感谢!

网友AH:
正在调试中,谢谢!

网友AI:
哈哈,进程真的刺激!

网友AJ:
业内一直传说STM32的硬件I2C有bug

网友AK:
如果数据包不完整,那么通信将会出错。需要注意确保数据包的完整性。

网友AL:
果两个设备的速度不匹配,那么通信也将会出错。在进行通信时,需要确保两个设备的速度一致。

网友AM:
需要确保在系统中使用的所有设备都能够支持所选择的时钟频率。

网友AN:
在多个I2C设备连接到同一总线上时,可能会出现地址冲突的问题

网友AO:
主设备和从设备之间的传输要满足时钟周期和数据稳定的时间要求

网友AN:
如果两个设备的时钟不同步,那么通信将会出错。为了避免这个问题,需要在通信开始时进行时钟同步。

网友AP:
I2C通信使用错误检测机制

网友AQ:
硬件I2C通信需要注意时钟同步、速度匹配、干扰、错误检测和数据包完整性

网友AR:
大家一般都会避免使用硬件I2C

网友AS:
设备的时钟频率和延迟设置正确,以及时序的稳定性非常重要。

网友AT:
时钟信号和数据线上的上拉电阻、电平的稳定性和噪声抑制等都需要正确配置,以避免通信错误或干扰。

网友Y:
I2C的时序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AU:
在I2C通信中,可能会发生各种错误

网友AV:
楼主好,祝楼主发财,刚要联系五金

网友S:
硬件I2C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靠和稳定的

网友AW:
I2C总线的电气特性对于可靠的通信非常重要。

网友S:
I2C通信有多种速度可供选择,例如100 kbps、400 kbps和1 Mbps。

网友AJ:
为了避免干扰,需要注意布线和使用屏蔽措施。

网友AX:
EEP_SECOND_PAGE这个地址不对的吧

网友AY:
24C04的后面的256字节不是该处理器件的地址吗?

网友T:
从设备可能会通过拉低时钟线来延长时钟周期,以便给自身足够的处理时间。

网友AZ:
在I2C通信中,可能会发生错误,如丢失数据、传输错误或超时。在编程时,需要适当处理这些错误

网友Y:
I2C通信的可靠性受到电缆长度和布线的影响。

网友V:
选择合适的上拉电阻值非常重要,过小的电阻值可能导致信号失真,而过大的电阻值可能导致上升时间过长,影响通信速度。

网友BA(2023-08-15):
24C02应该是16个page啊,一页是16个字节

网友AA(2023-09-21):
为以后的学习做个记号

网友AB:
我不明白如何在推拉模式下实现总线释放。

网友BB:
GD的H7芯片都出来了

网友AC:
这还不错,我们需要努力学习。

网友Z(2023-11-02):
gd32e230f4的机能怎么?

网友BC(2024-04-24):
谢谢楼主,借鉴参考下

网友BD(2024-06-20):
这个封装的引脚确实有点不够用

网友BE:
如果数据包不完整,则通信将失败。

网友BF(2024-07-31):
最近在调试GD32L23x的低功耗单片机,希望用得上。

网友BG:
不喜欢用qfn封装的,难焊

网友BH:
STM32的硬件IIC也不稳定??是设计问题吗?

网友Z:
不知道怎么在推拉模式下释放总线。

网友AV:
有硬件IIC,为什么很多应用,还有模拟IIC,

网友BI:
如果数据包不完整,通信将失败。

网友BJ(2024-09-01):
eeprom_buffer_read_dma_timeout的函数和eeprom_wait_standby_state_timeout看不到

网友AE:
我不明白如何在推拉模式下释放总线。

网友AA:
非常详细的记录和poth-stepping过程。我是学过的,但是从来没想过内存溢出会造成这样的溢出。

网友AC:
当多个i2c设备连接到同一总线时,可能会发生地址冲突

网友AG:
在c语言通信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错误,

网友AB:
通信使用错误检测机制来

网友BK:
I2c通信支持多种速度,例如100 kbps、400 kbps和1 Mbps。

网友BL(2024-11-01):
学习一下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AF:
GD32E230F4使用硬件IIC和DMA进行读写操作到24C04时,可以这样实现:配置硬件IIC为SPI模式,设置DMA传输参数,发送读写命令到24C04,通过DMA快速读写数据。代码示例如下:

网友AI(2025-02-14):
24c04的最后256个字节不是处理设备的地址吗?

网友BM:
,人们一般避免使用硬件i2c,

网友BN:
I2c通信支持多种速度,例如100 kbps、400 kbps和1 Mbps。,

网友BO:
硬件i2c存在某些局限性,通常推荐使用软件模拟i2c操作以实现更灵活的控制和性能优化。

网友BP:
硬件IIC虽然性能强大,但模拟IIC在某些应用场合更为灵活、成本低且易于实现

网友BQ:
推挽模式下,通过控制输出高低电平来切换开关状态,实现总线的占用与释放

网友BN:
EEPROM(电子擦写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可以连续读取数据,但需注意避免过度频繁的擦写以防损坏

网友AB:
这个读写速度好像还行,不过IIC+DMA的应用确实不多

网友AF:
详细的记录和踩坑经验让我了解到内存溢出的各种情况,收获颇丰。

网友BR:
关于STM32的硬件I2C有bug这件事,业内传言很多。

网友BS:
大家通常都会选择避免使用硬件i2c,因为它比较复杂,容易出错,而且调试起来也比较困难。

网友BT(2025-03-17):
布线时得小心,别让信号乱窜。要用屏蔽措施保护,免得被干扰影响。

网友BU:
通信就像邮递,不完整的信封会导致信件丢失。要检查数据包是否完整,就像检查信封一样重要。

网友BV:
推挽模式下,通过上下两个晶体管交替导通,一个导通时另一个截止,实现释放总线。

网友BW:
速度不一致,通信就乱套了。通信得看俩设备谁快谁慢。

网友AC:
选时钟频率要考虑外设兼容,确保外设都能适应这个频率。

网友BM:
多个设备共用同一I2C总线时,必须确保每个设备有唯一的地址。

网友BW:
是的,24C04的后面256字节是用于存储数据,而非地址。地址是指存储位置,这些位置由I2C总线上的地址确定。

网友BX:
I2C通信可以用应答位来检测错误。

网友Z(2025-04-17):
主从设备通信,得确保时钟同步,数据传输稳定,不能错位。

网友BI:
设备时钟不同步,通信肯定乱套。得先同步时钟才行

网友BY:
I2C通信就像两个朋友聊天,得保证说话速度一样,别一个快一个慢,还得注意别让外界的噪音影响交流,还要检查信息是否准确无误。

网友BZ:
I2C通信中确实可能遇到错误,如数据传输错误、时钟同步问题等。需检查硬件连接和软件配置。

网友AA:
I2C总线电压范围是2.3V到5.5V,电流在总线上最大为3.4mA,这样的电气特性保证了通信的稳定性。

网友CA:
时钟和数据线得稳定,电阻要合适,电平要稳定

网友CB(2025-05-18):
I2C通信在电路设计中被认为稳定可靠,很少出问题。

网友CC:
eeprom是顺序读取,不过DMA会加快多少读取速度?

网友CD:
设备通过降低时钟频率来争取更多处理时间。

网友BE(2025-07-04):
因为I2C容易受干扰,不如SPI稳定。

网友BK:
GD32E230F4单片机通过硬件IIC和DMA功能,高效读写24C04芯片,展示国产芯片实力。

网友CE:
GD 的硬件IIC写的还是不够通俗易懂,那个if(3=i)  是什么风格?

网友CF:
怎么解决的?

网友AV:
在i2c通信中,错误处理至关重要,要检查数据完整性,避免重传,并设置超时重试机制。

网友CG:
硬件I2C在正常情况下挺稳,少出问题。

网友BK(2025-09-10):
在推挽模式下,当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通过内部上拉电阻将总线拉至高电平。释放总线就是使单片机输出高电平,总线由上拉电阻控制。

网友AB:
学习过程中遇到内存溢出问题,记录踩坑经历有助于成长,提醒今后注意内存管理。

网友CG:
硬件IIC速度稳定,但成本高。模拟IIC成本低,适应性强,适合对速度要求不高或成本敏感的应用。

网友BU:
通常读写速度取决于单片机及其接口电路,具体数值需要查阅单片机手册。

网友BY:
听说STM32的硬件I2C有bug,这可能是某些特定型号或版本的问题。在使用时,建议检查官方文档和更新固件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