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h730 usb HS 中断传输模式,支持一个微帧传输多个数据包...

楼主(2021-09-01):
请教一下大神,我最近选用 H730 搭配 usb3320,想要实现 usb HS 中断传输 24MB/s
目前速率只达到 8MB/s,想要将一个frame传输包个数改为 3,但没有找到设置方法
参考手册中有提到同步传输模式支持修改,那中断传输是否支持呢?

网友A:
USB2.0 spec,高速模式的最大包长上限为1024个字节,中断端点的最大突发大小是 3。
之前一个同事用 NXP 测试是可以的,ST 似乎不支持,等待官方回复

网友B:
建议你参考下USB 2.0协议。

你可以看看配置描述符里的这个配置,wMaxPacketSize,
根据协议规定,该字段的第11、12位每个微帧内支持的传输次数。

网友C:
我能问下,什么是“一个微帧”么?
不懂

@香水城 :感谢解答。我对时间单位,还停留在什么什么每秒,毫秒,微妙那里。长见识了。
这个我理解为相对低速、全速帧而言的,是最基本的传输时间单位。

网友D(2021-10-01):
这个速度居然还是低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