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L系列内部eeprom擦除是整块吗?

楼主(2021-09-01):
最近从NXP切到ST了,做低功耗应用,看见STM32L053片内有2K的eeprom,问一下擦除是不是2K都擦了,还有我用jlink烧写时,能不能把EEPROM里的数据也擦除?

网友A:
我使用的是151系列的,片内的EEPROM是按照单字节进行擦除(DATA_EEPROM_EraseByte)的。写之前是必须要先擦除,再写入的。写入的时候注意调用的函数,我用的是DATA_EEPROM_FastProgramByte进行单字节写入的。

网友B:
STM32L0 的eeprom 的擦除是指擦除一行,1个word。 只有FLASH才是擦除一页(大小根据型号不同而不同)
EEPROM 通常操作不需要单独擦除,直接执行标准的写操作就包含擦除和写。 对于这个系列最佳的方式是每次写一个word。

网友C:
我用的STM32L053好像没用擦除函数,都是直接重复写。

用jlink烧写时,能不能把EEPROM里的数据也擦除,这个要看下载算法里面有没擦除eeprom的处理吧。

网友D:
STM32L0片内eeprom没有整块擦除的说法,只能按字写入数据,比方写入00相当于擦除。

网友E:
最好用ST-Link烧录,烧录时EEProm跟Flash是一样的,只要烧录文件里有EEProm地址上的数据就会烧录到EEProm区域里面。

网友F:
单字节的,EEprom都是可以单字节的,寿命也比Flash长

网友G(2021-10-01):
eeprom的擦除最小单位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