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单片机两个中断,为什么一个中断可以执行,另一个中断执行不了?

楼主(2021-09-01):
目前在做一个程序,大致是按键中断后,用串口发送数据执行下一步操作。现在情况是,按键中断后,串口接受不了数据了,也就不能执行下一步操作。想问问,这种情况可能出现了什么问题?(串口的中断优先级比按键的中断优先级高)

网友A:
设个断点看看程序停到哪一步了,串口中断是否执行,不是按键中断没跳出来,就是串口中断没配置好

网友B:
具体看你代码怎么处理的,也许你代码处理有问题

网友C:
请检查按键中断处理函数,如果是频繁的进入中断,或者中断不退出,其他的中断时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D:
把串行中断嵌套在外部中断中实在不合理。你可以在主循环中以查询方式检测按键状态,有按键按下时,等待按键结束就执行串口发送中断,而接收中断并不需要按键参与。

网友E:
仿真下,看看停在了哪里
每次中断多了,我也是晕

网友F(2021-10-01):
需要看一下详细的代码

网友G:
不小心关闭中断了吗

网友H:
中断也挺让我头疼的,有的时候是优先级没想好,有的时候,是中断处理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