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icrochip Studio使用技巧

楼主(2021-09-01):
工程中头文件路径添加
选择工程文件夹,右键选择属性打开工程属性面板
切换到Directories,如下图所示

工程中全局宏定义设置

库文件路径添加

镜像存储方式设置(链接脚本)

程序烧写/调试配置

调试工具添加

调试设置——I/O窗口

注:选中寄存器F1可以打开寄存器的帮助

禁用文件参与编译
选中文件,右键点击属性,打开属性面板。将Build Action设置为None

代码编辑器设置
  • 跳转到定义处
将鼠标光标放置在需要查看定义处的代码或者变量处,右键选择Goto Implementation

  • 跳转到使用处
将鼠标光标放置在需要查看定义处的代码或者变量处,右键选择Find References

  • 跳转返回
点击左、右箭头图标即可前面跳转

  • 全局搜索

网友A:
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B:
很详细的开发资料

网友C:
以后学习就方便了

网友D: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E: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F:
的确是很实用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