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RET6用keil编译axf下载后程序不动作

楼主(2021-09-01):
使用keil编译的axf文件最大到405k可以运行,406k就无法运行,请问有什么方法能让程序运行起来吗?

网友A:
很少遇到这个限制,MDK证书注册了吗?

网友B:
检查硬件boot0、boot1等电路,再检查开发软件工具的设置。

网友C:
afx???????
编译生成文件大小不是看BIN或者HEX嘛,自己找找原因,在线仿真看看

网友D(2023-03-05):
将Pack中的 Enable取消选中,然后逐步点击确定,再重新烧录一次程序看看

网友E:
406k?你试试用HEX文件呗。axf还包含调试信息。

网友F:
STM32F103RET6有512KB的Flash 正常来说不应该。

网友G:
感觉是程序的问题,405k和406k的区别在哪?

网友H(2023-08-05):
检查硬件电路,再看看开发软件工具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