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ADC读取片内温度和PWM驱动舵机测试

楼主(2021-09-01):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1】ADC读取设备温度测试:
首先,使用在MCC工具中添加Drivers → ADCC → ADCC,FVR,MEMORY,TMR2,其中先设置固定参考电压FVR,设置如下,稍后该电压将作为ADC的参考电压;
接下来设置TMR2,设置TMR2的周期为0.5s,稍后将使用TMR2来触发ADC进行转换;

接下来设置ADC,使用Burst_average_mode,时钟选择Frc,右对齐,参考电压使用FVR,自动转换触发选择TMR2,由于设置的TMR2周期为0.5s,也就是1秒进行两次AD转换;

最后,使能MEMORY,因为要从中读取参数值。

设置完成后生成程序代码,同时在主函数中增加ADC读取与温度转换程序,编写完成后编译下载程序至开发板。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include "stdio.h"

//Sets sampling channel of ADCC without starting conversion
#define SetAcquisitionChannel(X) do { ADPCH = X; } while (0)

void Int0_ISR(void)
{
    printf("Key Pressed!\r\n");
}

/*
                         Main application
*/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device
    SYSTEM_Initialize();

    int16_t gain;
    int16_t offset;

    gain = FLASH_ReadWord(DIA_TSHR1);
    offset = FLASH_ReadWord(DIA_TSHR3);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uint16_t ADC_MEAS = 0;
    int24_t temp_c = 0;
    SetAcquisitionChannel(channel_Temp);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18 High/Low Prior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High and Low Interrupts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 Mid-Range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IO_SW0_SetPullup();
    INT0_SetInterruptHandler(Int0_ISR);

    while (1)
    {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printf("Hello World!\r\n");
        __delay_ms(1000);

        asm ("SLEEP");
        asm ("NOP");
        ADC_MEAS = ADCC_GetConversionResult();
        temp_c = (int24_t) (ADC_MEAS) * gain;
        temp_c = temp_c / 256;
        temp_c = temp_c + offset;
        temp_c = temp_c / 10;
        printf("Device Temperature: %dC \r\n", temp_c);
    }
}
查看串口输出内容:

【2】PWM驱动舵机实验:
舵机是目前小型机器人或云台摄像头等智能产品中常用的一种电机装置,通常其最大旋转角度为180,有的也可以为360°。舵机的控制信号线有三种,分别是+5V、GND和信号线。控制方式采用PWM控制。本次使用单片机的PWM模块驱动SG90舵机,硬件连线如下:
+5V----------------------------------VTG
GND---------------------------------GND
信号线-------------------------------RC7
首先使用MCC配置工具添加Drivers → PWM→ PWM1_16BIT,然后配置PWM模块的时钟,并设置PWM的频率为50Hz,同时将PMW11的输出引脚映射到RC7引脚;

接下来生成程序代码,并在程序中添加控制程序,主要用来改变PWM的占空比,进而控制舵机进行180°转动,程序如下:
#include "mcc_generated_files/mcc.h"
#include "stdio.h"

//Sets sampling channel of ADCC without starting conversion
#define SetAcquisitionChannel(X) do { ADPCH = X; } while (0)

void Int0_ISR(void)
{
    printf("Key Pressed!\r\n");
}

/*
                         Main application
*/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device
    SYSTEM_Initialize();

    int16_t gain;
    int16_t offset;

    uint16_t dutyVal = 300;
    uint8_t dir = 1;

    gain = FLASH_ReadWord(DIA_TSHR1);
    offset = FLASH_ReadWord(DIA_TSHR3);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uint16_t ADC_MEAS = 0;
    int24_t temp_c = 0;
    SetAcquisitionChannel(channel_Temp);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18 High/Low Prior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High and Low Interrupts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 Mid-Range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IO_SW0_SetPullup();
    INT0_SetInterruptHandler(Int0_ISR);

    while (1)
    {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if(dir == 1) dutyVal++;
        else dutyVal--;

        __delay_ms(5);

        if(dutyVal <= 100)
            dir = 1;
        if(dutyVal >= 500)
            dir = 0;

        PWM1_16BIT_SetSlice1Output1DutyCycleRegister(dutyVal);
        PWM1_16BIT_LoadBufferRegisters();
    }
}
编写程序完成后,编译程序并下载至开发板,可以看到舵机可以进行相应的运动了。

网友A:
这个ADC可以用内部校准吗?

网友B:
现在都是图形化界面了吗

网友C:
这个软件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D:
版主分享的资料非常详细呢。

网友E:
CuriosityNano真是小巧玲珑

网友F:
可以直接输出5V的信号吗

网友G:
舵机需要多大占空比的pwm呢?

网友H:
可以对寄存器直接写入操作吗

网友I:
固定参考电压FVR会不会跟随外部电源变化呢

网友J:
很详细的测评报告,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舵机需要多大占空比的pwm呢?

【RISC-V MCU CH32V103测评】PWM控制舵机测试
https://bbs.21ic.com/icview-3054106-1-1.html?fromuser=hbzjt2011

这个有详细说明,请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详细的测评报告,支持。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在哪里下载的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开发板LED、UART、KEY及Timer功能测试
https://bbs.21ic.com/icview-3157478-1-1.html?fromuser=hbzjt2011

点击里面的超链接可以下载

网友K:
重复已删

网友K:
引用 楼主: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开发板LED、UART、KEY及Timer功能测试
https://bbs.21ic.com/icview-3157478 ...

楼主,请问你2015年参加的一个活动。【克隆:第六期】+ DS90UB914A-CXEVM REV A评估板。
请问资料还在吗?我想打个板子做试验,可否帮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请问你2015年参加的一个活动。【克隆:第六期】+ DS90UB914A-CXEVM REV A评估板。
请问资料还在吗 ...

不好意思,这个时间太久了,找不到了

网友L:
这个不太懂,看来还要接着学啊

网友M(2021-11-01):
设置介绍的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N:
不是用的pwm吗

网友O:
延时实现的控制am

网友P:
片内温度有什么用呢

网友Q:
PWM都是图形化开发的吗

网友R:
ADC的参考电压来自哪里?

网友S:
ADC的参考可以内部矫正吗

网友T:
CuriosityNano性能怎么样

网友U:
ADC的转换速度怎么样

网友V:
WM驱动舵机效果可行吗

网友W:
串口的高度软件界面不错,帖子内容学习了不少东西。感谢

网友X(2022-01-02):
pwm支持什么信号呢

网友V:
ADC读取片内温度如何设置呢

网友U:
MCC工具很给力呢。

网友T:
CuriosityNano是申请的吗

网友S:
固定参考电压FVR来自哪里?

网友R:
ADC是如何校准呢

网友Q:
片内温度最高是多少呢

网友P:
做个PWM驱动舵机测试仪器。

网友N:
这个是PIC哪个芯片呢

网友O:
ADC读取与温度转换如何校对呢?

网友U(2022-03-03):
PWM驱动舵机代码呢

网友Y:
PIC单片机这么牛吗

网友Z:
CuriosityNano是官网的板子吗

网友E:
ADC可以测内部的温度?

网友AA:
读取片内温度有什么作用

网友AB:
CuriosityNano现在都有申请码

网友AC:
PWM支持多大的分辨率呢

网友AD:
ADC可以做内部的校准吗

网友AE:
舵机的效果不错

网友AF(2022-06-02):
PWM有几个呢?

网友:
可以掉电保护吗

网友AG:
内部ADC测试是几位的

网友AH:
舵机程序有了吗

网友AI:
片内温度有什么作用?

网友AJ(2022-12-03):
能不能用定时器来实现这个的配置呢?

网友AK:
定时器可以驱动舵机的吗?

网友AL:
这个内部的ADC是否有校准呢?

网友AM:
MCC工具配置单片机太简单了。

网友AI:
内部温度会不会收到电压不稳定的影响?

网友AM(2023-01-05):
pwm的效果如何?

网友AN:
这个可以通过mcc软件配置的吧。

网友AO:
这个支持驱动多少路的舵机?

网友AP:
这个内部温度的读取需要占用一个ADC的通道的吗

网友AD:
MCC工具真的是非常强大呢。

网友C:
舵机的驱动电流有什么要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