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01

楼主(2021-09-01):
1.请问AC7801 的中断向量如何偏移
2.有类似于stm32 BKP ,掉电或者复位不会改变值的功能吗

网友A:
1、中断向量偏移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160852-1-1.html。里面就有这个操作
2、7801没有BKP,如果有数据需要存储,可以选择存flash就可以了。7811是有BK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