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RT-Thread Studio创建的工程无法运行-done

楼主(2021-09-01):
#21ic问答#
请问一下论坛的大佬,为什么我使用RT-Thread Studio创建的工程烧录进AT32F403ACGT7后,无法正常工作,调试模式也进不去,使用的是J-link和DAP-Link

楼主:
调试失败现象

网友A:
本论坛里有一份关于rtt  studio的应用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论坛里有一份关于rtt  studio的应用指南。

应用指南只有新建工程步骤,我芯片总不至于选错吧

楼主:
找到是什么问题了,原因是使用了12M外部无源晶振,经过30倍频之后芯片无法承受,所以调试都进不去,ST的库默认使用的是HSI。。。
按照下图更改两处数值即可解决

HSE时钟值

HSE时钟值

PLL倍频数

PLL倍频数

网友B(2021-10-15):
多谢大佬指点

网友C:
是用的ST的库,程序,直接来的啊~~

楼主(2021-11-20):
引用 网友C:
是用的ST的库,程序,直接来的啊~~

不是啊,是ST的做法是默认启用HSI,雅特力的做法是默认启用HSE,但是外部的时钟又不是固定的,有时候不能默认配置下工作

网友D:
是自己改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