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103的内部ADC,使用多通道采集时,该如何配置?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4-14):
你直接用ST的例程就行

网友B:
你可以看看意法半导体的,ST的可以完全适用于航顺的

网友C:
没有啥例程吧,你用ST的试试呗

网友D:
你可以找个航顺的技术支持咨询一下

网友E:
官方应该有例程吧,但是多通道采集的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F:
正常ADC可以参考ST的,他俩寄存器好像都差不多

网友G:
你试试问问航顺的技术支持吧,或者自己参考ST的例程

网友H:
多通道采集我也不会,一般都是单通道的数据采集

网友I:
应该网上有ST的吧,模仿着改改吧

网友J:
建议楼主还是别考虑完全兼容的,完全兼容的芯片都容易断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