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IO 在初始化配置之前,是个什么状态?

楼主(2021-09-02):
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我该如何保证,IO的输出状态,在加电的时候,就是我想要的

网友A:
这个要看对应芯片的数据手册,其寄存器值默认是什么。

网友B:
一般是悬空吧。

网友C:
这个没注意过,不过,应该不影响使用,使用之前配置好就可以

网友D:
记得初始默认是浮空输入。当你要用作输出时,初始化IO的同时设定输出状态为你期望的即可。

网友E:
这个真的不错,真心很棒。

网友F:
每个厂家的芯片默认状态都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