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lf1823单片机引脚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1-09-02):
和室友写了个简单的LED翻转程序,触摸感应区时翻转LED状态,由于LED输出电平在单片机初始化后是随机的,想让LED灯一开始是绿灯亮,之后再进行翻转操作,然而只要在进入循环前对LED引脚进行配置,程序运行结果就不对:触摸时LED状态翻转,随即又恢复至原来状态~~~若在进入循环前不对LED引脚进行配置,那么程序运行就正常,但是LED灯的初始状态就成随机的了,据说这段程序从开始就是错误的~~~然而我们还是没找到问题的出处undefined,,

相关原理图:

代码:

网友A:
为什么不初始化参数呢?

网友B:
没用过pic的这个片子,但是你可以连接仿真器,debug下看寄存器的值啊。通过判断寄存器的值,确定你的程序在哪里配置的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