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16F877A上电不工作

楼主(2021-09-02):
PIC16F877A上电后,有晶振波形,但是幅度只有2V,芯片不能工作。第一次使用PIC,求大神帮助分析问题在哪里。

网友A:
描述太简单,很难分析。可以先试试内部振荡器,看看能不能运行。

在就是检查VCC、MCLR、配置字等。

网友B:
RESET引脚必须上拉高电平。

网友C:
单片机能工作的三要素是:电源,复位与时钟(振荡器);从你描述的情况未看出电源与复位情况,反而晶振的波形与幅度是正常的。

网友C:
示波器显示晶振幅度应该是5V吗?我测量过C51芯片的晶振应该幅度是5V

网友D:
80C51芯片没有写程序之前电路上电,晶振是可以起振的。但是PIC16F877a烧写程序之前,示波器测量不到晶振波形。也就是说,如果是空的16F877a上电,晶振是不能起振的,对吗?

网友E:
感觉是配置位没有配置对,你看下是不是选的是HS还有看门狗定时器有没有关闭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能工作的三要素是:电源,复位与时钟(振荡器);从你描述的情况未看出电源与复位情况,反而晶振的波 ...

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