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新做了一批板子,232串口通讯异常

楼主(2021-09-02):
基板是应该没问题,都用好两年了。
这次新做了一批,
232不通,
串口助手接收是乱码,
换了232片子也不行~~~

还有哪?串口还能翻车~~

网友A:
时钟不对,波特率有问题?

网友B:
这么久了
绝对的器件问题,换吧

网友C:
芯片有问题了吗

网友D:
测量,分析,下结论,改进

楼主:
有问题的,ttl没问题,232波形不对。232周边换件中~~~~~
没问题的,哪都没问题
一批板子,有一半有问题,
我也是服了

楼主:
232芯片的辅助电容给焊错了。
供应商给的解释是:
当时的料是两个半盘的,一般是对的,一般是错的,然后用的时候,没注意~~

网友E:
这个确实坑,

网友F:
一批的板子都是这个情况吗

网友G:
量过裸板有没有问题吗

网友H:
辅助电容焊接错了也有这个后患吗?

网友I(2021-10-03):
引用 网友H:
辅助电容焊接错了也有这个后患吗?

232周围一圈电容,滤波电容用错问题还不大,电荷泵的电容用错可能232侧的电压就完全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