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DIY,3.7V18650电池充电4.2V锂电池充电模块

楼主(2021-09-02):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大家好,我是qbwww。

  上午看到自己的帖子通过了优秀原创申请。心情异常的开心。所以再接再厉。

  单位有很多机械设备,不仅仅是设备检修。有时候维修线路板的时候查找线路,也需要仔细的看一下线路有没有问题,所以要用到手电筒。因为他的光照强度高,方便移动,所以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不过我在充电的时候,手电筒遇到了问题。可能是使用的时间比较长。充电线的接触非常不好,时而通时而断。所以今天我就来查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就像图上所展示的那样。电池没电了它还是显示绿灯,表示充满的状态。

  看一下充电器的功率,上面写着输出4.2伏500毫安。感觉这个功率也太低了点。

  手边有一个4.2V充电模块。

  我并不清楚它的工作模式,及输出电压电流等各种参数。所以我们把它掰开,焊两根导线来进行测试一下。

  我们给他一个5伏电压,看看他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我们看到他的输出电压是4.113伏。刚好就是3.7伏锂电池的充电最高电压。

  我们把手电筒的电池拿出来,接上充电模块。18650电池的两端进行一点点的打磨,然后把导线焊上去。焊好的样子就是下面这个样子了。我们看到充电模块上还有一个USB-A的接口。我量了一下,它的电压是和电池的电压一样的,并不是升压模块。所以这个USB接口只有简单的放电功能,并不带升5伏电压给手机充电的功能。

  既然焊接好了,我们就连接充电器来试一下,看能否正常充电。

  我们看到红灯闪烁可以正常充电。

  再测试一下充电电流。我们看到充电电流是0.7A,功率在3.8W左右,比原来的4.2伏500毫安(2.1W)强了那么一点。好在可以正常使用了。

  可惜手边没有18650电池的电池仓,有个电池仓的话就可以改装的更简单了。

  刚看到同事的小米充电宝。他的充电宝充放电模块坏了。他把电池拆了出来,改装成了这个样子。也给大家看一看。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阅读。

网友A:
纠正楼主的一个主要错误

我也买了一块和你的模块一模一样的5V升压模块。并且自己用一堆旧手机电池并联在一起,DIY了一个大容量充电宝,经模块上的USB口给手机充电,红灯亮时充电电压5.13V.但是当USB接口空置不给手机充电时,USB口上测得的电压就等同于你接的18650的电池电压,并非是楼主所说的“USB口并不带给手机充电功能”。实际是带5V充电电压的。
不充电时你测不到5V电压。   而且,楼主还把模块的输入端当成输出了,我觉得你接18650的那端应该是输入端才对,接3.7V的,USB口才是输出端,而且红灯不亮时USB口上测不到5V电压,

谢谢,学习了,我过两天试一下。

网友A:
楼主不妨按我说的通过USB口给手机充电接上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