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沁恒CH573开发板上手

楼主(2021-09-02):
系统框图

芯片特点
  • 32位RISC处理器WCH RISC-V3A
  • 支持RV32 IMAC指令集,支持单周期乘法和硬件除法
  • 内置18K SRAM,512K Flash ROM,支持ICP、ISP和IAP,支持OTA无线升级
  • 集成2.4GHz RF收发器和基带及链路控制,提高优化的协议栈和应用层API,支持组网
  • 支持3.3V和2.5V电源,内置DC/DC转换,0dBm发送功率时电流为6mA
  • 多种低功耗模式:Idle,Halt, Sleep, Shutdown, 内置电池电压低压监控,最低睡眠电流0.3uA
  • 内置USB控制器和USB收发器,支持USB2.0全速和低速主机或设备
  • 内置实时时钟RTC,支持定时和触发两种模式
  • 提供8通道12位ADC模数转换器,支持8通道触摸按键
  • 提供4组26位定时器,支持捕捉/采样,支持4路26位PWM输出,支持6路8位PWM输出
  • 提供4组独立UART,兼容16C550,最高通讯波特率可达6Mbps
  • 提供1组SPI,内置FIFO,支持Master和Slave模式
  • 内置温度传感器
  • 提供20个GPIO,其中4个支持5V信号输入,所有GPIO支持中断和唤醒功能
  • 内置AES-128加解密单元,芯片唯一ID
  • 封装:QFN28_4X4

楼主:
开发板简介

开发板如上图所示,资源如下:

  • 2个LED(1个电源指示灯 一个用户自定义)
  • 4个用户按键
  • 1个boot按键
  • 1个复位按键
  • 一路USB转串口
  • 一个网口
  • 一个USB接口
  • 板载BLE天线

楼主:
开发环境
由于使用RISC-V内核,沁恒选用的MounRiver Studio作为IDE,最新的版本点击这里下载。

简介
MounRiver Studio基于Eclipse GNU版本开发,在保留原平台强大代码编辑功能、便捷组件框架的同时,针对嵌入式C /C++开发, 进行了一系列界面、功能、操作方面的修改与优化,以及工具链的指令增添、定制工作。力求打造一款硬件工程师喜爱的、以RISC-V内核为主的嵌入式集成开发环境。

安装
下载好的zip包直接解压,然后一直下一步就装好了,没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占用空间大概2G,谨慎安装在C盘。

使用
安装完成后界面如下,使用方式和eclipse基本无差,不再赘述。

楼主:
LED闪灯程序&下载
程序开发
打开开发包的EVT->EXAM->PWMX示例工程,导入MounRiver Studio,修改main.c 里的内容如下:

#include "CH57x_common.h"

#define LED_PIN GPIO_Pin_15

int main()
{
  SetSysClock( CLK_SOURCE_PLL_60MHz );

  /* 配置GPIO */
  GPIOA_ModeCfg( LED_PIN, GPIO_ModeOut_PP_5mA );

  for(;;)
  {
    GPIOA_SetBits(LED_PIN);
    DelayMs(200);
    GPIOA_ResetBits(LED_PIN);
    DelayMs(200);
  }
}

然后编译,没有错误,没有警告,则说明没有问题。这样就生成闪灯的Hex文件了。

楼主:
程序下载

下载支持两种方式,分别是串口和USB。过程基本类似,这里以USB下载方式举例来说明如何下载。

  • 找到专门的烧录工具
  • 选择芯片型号,烧录类型和烧录文件
3.开始下载,这一步比较重要
将 MCU 的 PB22 引脚接到 GND 上(此过程 MCU 不要上电),对于此开发板来说就是断电长按boot键
通过 USB 线连接下载板到电脑,下载板供电
电脑端的烧录工具软件检测到“USB 设备”(如果没有请重复上述 1-2 步骤),点击“下载”控件,执行烧录
“下载记录”中查看烧录结果。提示完成后,将直接运行用户程序,也可重新上电或硬件复位来运行下载板中刚烧录的用户程序。如果提示失败,请重复上述步骤 3-4

楼主:
仿真调试
默认情况下,芯片的SWD接口是关闭的,需要在刚才的工具里打开仿真接口。官方文档里是这么说的:两线仿真调试接口通过 ISP 工具配置。仿真调试接口启用后,PB15 和 PB14 仅用作 TCK 和 TIO,不再用于 GPIO 或外设复用功能引脚。关闭仿真调试接口后,PB15 和 PB14 才可用于 GPIO 和外设复用功能引脚。
这样,使用沁恒的仿真下载工具就可以调试了,如果失败,请查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有没有发现设备。
仿真如下:
当然如果你打开了多个工程,则在仿真和下载的时候,要选择使用哪个工程。

网友A:
好炫啊,这个配色很舒适

网友B:
这个不能用MRS开发吗?

网友C:
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D:
沁恒CH573性能怎么样

网友E:
不是可以申请沁恒CH579吗?

网友F:
RISC-V3A比较高端了。

网友:
开发的BLE吗

网友G:
这个可以跑操作系统吗

网友H:
CH573的ram还是挺大的。

网友I:
楼主有这个的开发教程吗

网友J:
512K Flash ROM真大啊

网友K:
有没有汇编的教程。

参考RISC-V开源指令集指南:http://riscvbook.com/chinese/RISC-V-Reader-Chinese-v2p1.pdf

网友L:
这个是低功耗蓝牙嘛?

是的,BLE4.2,BLE5.x的RISC-V蓝牙芯片可参考CH583

网友M:
相关的文档资料有吗

网友N(2021-10-05):
这个官网的板子吗

网友O:
CH573的rom空间不小啊

网友P:
支持低功耗的ble吗

网友Q:
比esp8266强多了吗

网友R:
这个最大支持什么频率呢

网友S:
沁恒CH573时候官网的板子吗

网友T:
引用 楼主:
开发环境
由于使用RISC-V内核,沁恒选用的MounRiver Studio作为IDE,最新的版本点击这里下载。

RISC-V内核性能怎么样

网友U:
这个板子是申请的吗

网友V:
512K Flash ROM可以啊。

网友W:
引用 楼主:
开发板简介
开发板如上图所示,资源如下:
  • 2个LED(1个电源指示灯 一个用户自定义)

  • 支持蓝牙下载程序吗

网友X:
    沁恒微最近送了很多板子评测啊

网友Y(2022-09-03):
    这个板子硬件 可以开源不?

    上面的板子应该是楼主自己设计的,不是我们官方的demo板。
    @WCHTECH75 :官网的 硬件原理图我 已经下载了,但是跟这个帖子的板子 不大一样。
    ch573的硬件原理图可发送邮件至hy@wch.cn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