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崎岖点灯路

楼主:
板子连上电脑后,打开MPLAB X IDE,首页自动展示Curiosity Nano的相关信息,非常的直观。

新建一个项目:

参考手册,按键SW0连接至芯片的RC0引脚,在MCC中做相应的配置:

点击Generate,MCC会自动生成配置代码。

再次点击MCC,会退出MCC界面。在左侧的Project Tree结构中,可以看到main.c已经生成了,打开此文件,可以看到已经包含了系统初始化函数等。
此处要MARK一下MPLABX的函数调用树功能,非常的实用!不仅可以显示此函数调用了哪些函数,还可以展示谁调用了此函数,非常的方便!

借助图形化的配置工具,自动生成代码是目前嵌入式开发的一大趋势。此次生成的配置文件,只需要简单修改,即可满足小demo的需求:

折腾了半天,初步怀疑是自己的设置有问题,因为这是我尝试运行的第一个程序。所以尝试从github上下载了一个demo,尝试编译,烧录到单片机中的过程中提示选择PIC18F_Q_DFP 1.8.154版本,可以正常下载。所以回到我自己的程序中,也做了类似的配置,选择通过下面的方式解决的:

或者更简单的方式是把我现在的MPLAB X V5.4.0升级到V5.5.0,现在可以成功下载了,小灯也可以正常闪烁了。此次升级至V5.5.0之后,发现MCC里面,所作的修改会自动保存,不像之前的5.4.0版本,每次有变动后需要手动保存。
接下来会尝试按键中断和驱动串行通信接口UART。

网友A(2021-10-11):
最后成功了

网友B(2021-11-12):
这个芯片这么复杂吗

网友C:
不是可以shiongmcc开发吗

网友D:
MPLAB X IDE用的哪个版本呢

网友E:
下载成功就行了

网友F:
自动生成代码是趋势了。

网友G:
这个还需要自己配置吗

网友H:
跟stm32cubemx差不多了

网友I:
MPLAB X IDE自带的软件吗

网友J:
PIC的开发首选工具

网友K:
非常的直观的开发方式了。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的CuriosityNano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