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3 低功耗配置

楼主(2021-09-02):
一、官方文档功耗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h1YW41MzA0ODIzNjY=,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楼主:
二、修改部分

我这里使用了完全下电模式,达到最小的电流,对应配置如下:

使用 CH573EVT_1.6\EVT\EXAM\PM里面的几个函数,注意下面会掉电,重启了

      PRINT( "shut down mode sleep \r\n" );

      PWR_PeriphWakeUpCfg( ENABLE, RB_SLP_GPIO_WAKE, Edge_ShortDelay );

      DelayMs( 2 );

      LowPower_Shutdown( 0 );                          //全部断电,唤醒后复位

      /*

       此模式唤醒后会执行复位,所以下面代码不会运行,

       注意要确保系统睡下去再唤醒才是唤醒复位,否则有可能变成IDLE等级唤醒

       */

      HSECFG_Current( HSE_RCur_100 );     // 降为额定电流(低功耗函数中提升了HSE偏置电流)

      PRINT( "wake.. \n" );

      DelayMs( 500 );

使用上面的配置后,大概能到1ua左右,其实这里还跑着RTC,我们要自己关掉RTC

  • 我这里使用的是内部的RTC,所以关闭内部RC即可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h1YW41MzA0ODIzNjY=,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修改LowPower_Shutdown函数,增加内部RTC的关闭

    //RTC也关掉!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1;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2;
    R8_CK32K_CONFIG &= ~ RB_CLK_INT32K_PON;

整个函数

void LowPower_Shutdown( UINT8 rm )
{
    UINT8  x32Kpw, x32Mpw;

    x32Kpw = R8_XT32K_TUNE;
    x32Mpw = R8_XT32M_TUNE;
    x32Mpw = (x32Mpw&0xfc)|0x03;            // 150%额定电流
    if(R16_RTC_CNT_32K>0x3fff){     // 超过500ms
        x32Kpw = (x32Kpw&0xfc)|0x01;        // LSE驱动电流降低到额定电流
    }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1;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2;
    R8_BAT_DET_CTRL = 0;                // 关闭电压监控
    R8_XT32K_TUNE = x32Kpw;
    R8_XT32M_TUNE = x32Mpw;
    R8_SAFE_ACCESS_SIG = 0;
    SetSysClock( CLK_SOURCE_HSE_6_4MHz );

    PFIC -> SCTLR |= (1<<2);                                //deep sleep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1;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2;
    R8_SLP_POWER_CTRL |= RB_RAM_RET_LV;
    R16_POWER_PLAN = RB_PWR_PLAN_EN       \
                    |RB_PWR_MUST_0010   \
                    |rm;

    //RTC也关掉!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1;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2;
    R8_CK32K_CONFIG &= ~ RB_CLK_INT32K_PON;

    __WFI();
    __nop();__nop();
}

楼主:
三、功耗展示

这里的显示电流有点偏大了,仪器的问题,应该大概就0.3ua左右。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h1YW41MzA0ODIzNjY=,size_16,color_FFFFFF,t_70.jpg

网友A:
我关了内部RTC也达不到0.3uA,0.5uA。用万用表测不准确点吗

网友B:
确实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