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的DMA

楼主:
这个文档没说清楚,我一个串口用DMA收数,设置块是1,传输次数是0,11个数后重载dst。这样设置能收到数,搞不懂为什么能接收11个数后产生块中断,打断点调试,是一帧数收完了进的中断,但是收完后还要进一次中断。

网友A(2021-09-03):
看楼主的描述,应该是产生11次块中断,但是楼主可能是11次传输间隔很短,所以之后的几次因为还在中断内,就没响应,只是中断退出后又进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描述,应该是产生11次块中断,但是楼主可能是11次传输间隔很短,所以之后的几次因为还在中断内,就 ...

是不是应该用块传输,设置传输次数,传输完成后进入传输完成中断,数据读取后,然后再开启D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