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link2-me稳定吗

楼主(2021-09-02):
就是开发板自带的那个,
用起来下载程序,非常方便,只要一根线就可以了。
可是,调试的时候,经常报错。
请问,你们有遇到过类似的么?这个应该比较稳定吧,都是配套的。

楼主:
你们都没遇到过?

网友A:
新塘用的少,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B:
报错的原因,也可能去控制到外部的线路影响,看是否电源部份有抽载,进而影响到debug断线。

网友C:
一直没有使用过这个东西,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报错的原因,也可能去控制到外部的线路影响,看是否电源部份有抽载,进而影响到debug断线。 ...

抽载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说,nu-link2-me给板子供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