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元件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09-02):
别克英朗的车载ECU坏掉了,打开看到其中一个元件坏掉了,烧的只能看到一半的字,在板子上的另外一个位置找到了相同的丝印,但是却找不到型号,哪位坛友知道?

网友A: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共7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贴片代码 SMDcodes 1780页 19.0M 超清书签版.pdf ◆〓 共7册

根据您提供的信息,在淘宝里居然没有找到。

tyw
根据120v100mA参数选其他型号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这个型号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