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AC7801的PB9、PB10的I2C功能异常

楼主(2021-09-02):
AC, I2c, ic, RS, se, top

使用AC7801芯片和原厂开发板,但是想要调试PB9、PB10的复用功能2,即I2C1功能,发现总线状态一直忙碌。
补充:
1.PA0、PA1的功能3,即I2C0无此现象;PB13、PC4的功能3,即I2C1无此现象。
2.使用官方例程,仅更改IO配置。

网友A:
用的是硬件I2C?

楼主:
是的,使用芯片自带的I2C模块,没有用IO模拟

网友B:
直接使用IO进行模拟吧,不然使用硬件的I2C总是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的。

网友C:
有例程么?按照例程试试呢?

网友D:
我用的没问题,
//PB9     --> I2C1_SCL
    //PB10     --> I2C1_SDA
                GPIO_SetFunc(GPIOB, GPIO_PIN9, GPIO_FUN2);
    GPIO_SetFunc(GPIOB, GPIO_PIN10, GPIO_FUN2);
。。。。
I2C_Init(I2C1, &i2cConfig);

网友:
不应该呀!i2c1我使用过读写24c02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