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华大MCU支持远程烧录吗

楼主(2021-09-02):
HC32L110这款芯片支持远程烧录吗,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A:
先定义远程烧录,太模糊的概念带来效率低下。

就是通过NB或者4G模块下发指令,让MCU进行程序升级

网友B:
只要你有远程通信连接,现在几乎任何一个MCU都可以

网友C:
对的,只要你能有通信连接,就有办法。
不过,为了方便,可以写个boot引导,选一个数据口(232、usb等)进行升级

网友D:
远程升级和本地升级有什么区别,你先搞清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远程升级和本地升级有什么区别,你先搞清楚功能

远程升级的那种,烧录口被封死,还有什么其他方法进行程序升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远程升级的那种,烧录口被封死,还有什么其他方法进行程序升级

你单片机只要可以上网就可以远程升级了,把镜像下载到单片机flash中去,然后复位然后在bootload内更新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E:
你所谓的远程是哪种?

网友F(2022-02-22):
只要不是OTP的,估计都是支持远程升级的吧

网友G:
这个远程烧录可以用jlink,然后jlink自带远程烧录

网友H:
远程烧录一般都是OTA,你去熟悉一下就好了

网友I:
远程升级咋玩?是不是得自己写BootLoader啊?

网友J:
估计是支持的,但是程序别搞太大,不然不行的,你可能存不下

网友K:
看看串口升级就行吧,其他远程升级都是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L:
我之前用过ST的远程升级,是ST配合W5500进行升级的

网友M:
应该有吧,网上应该有很多在线升级的资料呀

网友N:
先学学串口升级,其他都是用其他通讯方式吧数据收到,然后升级,就看你怎么把数据收到而已了

网友O:
这个资料我觉得应该有的,你可以问问华大的代理商,找他们要一份

网友P:
能连接通信,就能升级啊
跟MCU关系不大,这是你系统设计的事

网友Q:
远程操作,是要看你自己设计和系统搭建的

楼主(2022-04-18):
引用 网友P:
能连接通信,就能升级啊
跟MCU关系不大,这是你系统设计的事

Bootloader段的程序是自己编写还是依据出厂时固定的来,谢谢大佬指点

网友R(2022-05-21):
www.icworkshop.com 创芯工坊程序固件云端交付平台,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

无需自己搭建服务器,
无需购买专用授权设备(1台 PowerWriter 烧录器即可)
无需购买专用加密工具(1台 PowerWriter 烧录器即可)

欢迎沟通交流,谢谢!

网友S:
与主控无关,这是自己资源分配,系统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