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51单片机控制光耦开关的问题

楼主(2021-09-02):
    我在使用51单片机控制光耦时,在上电复位后,程序直接是在该管脚输出“0”,结果发现光耦并没有导通(后续接连的继电器没有吸合)
   本来以为是硬件的问题,查了好久都没有发现问题
    最后尝试了一下,在程序中先给管脚输出“1”,然后在输出“0”,发现光耦居然导通了(继电器吸合了)。
     想不通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先给管脚输出“1”,然后再输出“0”才会导通?在上电复位后,单片机的I/0口是准双向口,那管脚状态默认就应该是高啊,直接给管脚输出“0”为什么光耦不会导通??
    求解答,感谢!(使用单片机型号为STC89C52RC)

网友A:
没有导通可能是管脚配置问题

网友B:
没有示波器的电工不是好电工,示波器的性能好坏与电工的水平高低不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