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L136使用外部晶振倍频到48M失败

楼主(2021-09-02):
测试过标准库和lite库,外挂16M和24M晶振都试过,使用外部晶振作为pll时钟源,然后倍频到48M都会卡死,何解?参考demo的switch那个例子,切换到pll代码如下:
    stcPLLCfg.enInFreq    = SysctrlPllInFreq20_24MHz;   //RCH 24MHz
    stcPLLCfg.enOutFreq   = SysctrlPllOutFreq36_48MHz;  //PLL 输出48MHz
    stcPLLCfg.enPllClkSrc = SysctrlPllXthXtal;              //输入时钟源选择RCH
    stcPLLCfg.enPllMul    = SysctrlPllMul2;             //24MHz x 2 = 48MHz
    Sysctrl_SetPLLFreq(&stcPLLCfg);
    Sysctrl_SetPLLStableTime(SysctrlPllStableCycle16384);
    Sysctrl_ClkSourceEnable(SysctrlClkPLL, TRUE);

    ///< 时钟切换
    Sysctrl_SysClkSwitch(SysctrlClkPLL);

网友A:
参考从RCH24Mhz切换到XTH32MHz的函数,先把外部时钟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从RCH24Mhz切换到XTH32MHz的函数,先把外部时钟配置好

外部时钟工作正常,示波器测量晶振也频率正常,但是pll选外部时钟做时钟源就不能工作了,
pll用内部rch做源也是ok的

网友B:
M0的产品,时钟超过24MHZ都要插入1个flash等待时间,应该是没加这一步直接切时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0的产品,时钟超过24MHZ都要插入1个flash等待时间,应该是没加这一步直接切时钟了。 ...

这个是基本操作,没有漏掉

网友C:
应该是 设置的SYSTEM_XTH值和实际外部晶振值不一致,查一下define SYSTEM_XTH 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 设置的SYSTEM_XTH值和实际外部晶振值不一致,查一下define SYSTEM_XTH 是多少。 ...

老哥,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我查了两天都没解决,幸好得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