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Linux 之基本命令

楼主(2021-09-02):
Shell 命令补齐(Command-Line Completion)
  命令补齐是指当键入的字符足以确定目录中一个唯一的文件时,只须按 Tab 键就可以自动补齐该文件名的剩下部分。例如,当输入 #hist【Tab】 时系统将会自动帮助用户完成命令 #history。

cd
功  能: 切换当前工作目录
语  法: cd [目的目录]
补充说明: cd 指令可让用户在不同的目录间切换,但该用户必须拥有足够的权限进入目的目录。
举  例:

cd:进入用户主目录;
cd ~:进入用户主目录;
cd - :返回进入此目录之前所在的目录;
cd .. :返回上级目录(若当前目录为 “/”,则执行完后还在 “/”;"…" 为上级目录的意思);
cd ../.. :返回上两级目录;
cd !$ :把上个命令的参数作为 cd 参数使用。

楼主:
ls
用  法: ls [选项]... [文件]...
说  明: 执行 ls 指令可列出目录的内容,包括文件和子目录的名称。使用 ls 命令时会有几种不同的颜色:其中,蓝色表示是目录,绿色表示是可执行文件,红色表示是压缩文件,浅蓝色表示是链接文件,加粗的黑色表示符号链接,灰色表示是其它格式文件。
参  数:

-1 : (数字 1 区别于字母 l )以单列来显示,每列仅显示一个文件或目录名称。
-a 或 --all:目录下所有文件和目录。包括现行目录(用 . 表示 )和上层目录(用 … 表示)
-A 或 --almost-all :显示所有文件和目录,但不显示当前目录和上层目录。
-c:以更改时间排序,显示文件和目录。
-C:以由上至下,从左到右的直行方式显示文件和目录名称。
-d 或 --directory:显示目录名称而非其内容。
-D 或 --dired:用 Emacs 的模式产生文件和目录列表。
-f:此参数的效果和同时指定 “aU” 参数相同,并关闭 “lst” 参数的效果。
-F或--classify:在执行文件,目录,Socket,符号连接,管道名称后面,各自加上"*","/","=","@","|"号。
-g:次参数将忽略不予处理。
-G 或 --no-group:不显示群组名称。
-h 或 --human-readable:用 “K”,“M”,“G” 来显示文件和目录的大小。
-H 或 --si: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 “-h” 参数类似,但计算单位是 1000Bytes 而非 1024Bytes。
-i 或 --inode:显示文件和目录的 inode 编号。
-I<范本样式>或--ignore=<范本样式>:不显示符合范本样式的文件或目录名称。
-k 或 --kilobytes: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 “block-size=1024” 参数相同。
-l:使用详细格式列表。
-L 或 --dereference:如遇到性质为符号连接的文件或目录,直接列出该连接所指向的原始文件或目录。
-m:用 “,” 号区隔每个文件和目录的名称。
-n 或 --numeric-uid-gid:以用户识别码和群组识别码替代其名称。
-N 或 --literal:直接列出文件和目录名称,包括控制字符。
-o: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 “-l” 参数类似,但不列出群组名称或识别码。
-p 或 --file-type:此参数的效果和指定"-F"参数类似,但不会在执行文件名称后面加上"*"号。
-q 或 --hide-control-chars:用 “?” 号取代控制字符,列出文件和目录名称。
-Q 或 --quote-name:把文件和目录名称用 “” 号标示起来。
-r 或 --reverse:反向排序。
-R 或 --recursive:递归处理,将指定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及子目录一并处理。
-s 或 --size:显示文件和目录的大小,以区块为单位。
-S:用文件和目录的大小排序。
-t:用文件和目录的更改时间排序。
-T<跳格字符> 或 --tabsize=<跳格字数>:设置跳格字符所对应的空白字符数。
-u:以最后存取时间排序,显示文件和目录。
-U:列出文件和目录名称时不予排序。
-v:文件和目录的名称列表以版本进行排序。
-w<每列字符数> 或 --width=<每列字符数>:设置每列的最大字符数。
-x:以从左到右,由上至下的横列方式显示文件和目录名称。
-X:以文件和目录的最后一个扩展名排序。
--block-size=<区块大小>:指定存放文件的区块大小。
--color=<列表格式>:配置文件和目录的列表格式。
--full-time:列出完整的日期与时间。
--help:在线帮助。
--indicator-style=<标注样式>:在文件和目录等名称后面加上标注,易于辨识该名称所属的类型。
--quoting-syte=<引号样式>:把文件和目录名称以指定的引号样式标示起来。
--show-control-chars:在文件和目录列表时,使用控制字符。
--sort=<排序方式>:配置文件和目录列表的排序方式。
--time=<时间戳记>:用指定的时间戳记取代更改时间。
--version:显示版本信息。
实  例:

楼主:
tree
语  法: tree [-aACdDfFgilnNpqstux][-I <范本样式>][-P <范本样式>][目录...]
补充说明: 执行 tree 指令,它会以树型列出指定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包括子目录里的文件。(注意:该命令需要单独安装,不是系统默认自带的命令)
参  数:

-a:显示所有文件和目录。
-A:使用 ASNI 绘图字符显示树状图而非以 ASCII 字符组合。
-C:在文件和目录清单加上色彩,便于区分各种类型。
-d:显示目录名称而非内容。
-D:列出文件或目录的更改时间。
-f:在每个文件或目录之前,显示完整的相对路径名称。
-F:在执行文件,目录,Socket,符号连接,管道名称名称,各自加上"*","/","=","@","|"号。
-g:列出文件或目录的所属群组名称,没有对应的名称时,则显示群组识别码。
-i:不以阶梯状列出文件或目录名称。
-I<范本样式>:不显示符合范本样式的文件或目录名称。
-l:如遇到性质为符号连接的目录,直接列出该连接所指向的原始目录。
-n:不在文件和目录清单加上色彩。
-N:直接列出文件和目录名称,包括控制字符。
-p:列出权限标示。
-P<范本样式>:只显示符合范本样式的文件或目录名称。
-q:用 “?” 号取代控制字符,列出文件和目录名称。
-s:列出文件或目录大小。
-t:用文件和目录的更改时间排序。
-u:列出文件或目录的拥有者名称,没有对应的名称时,则显示用户识别码。
-x:将范围局限在现行的文件系统中,若指定目录下的某些子目录,其存放于另一个文件系统上,则将该子目录予以排除在寻找范围外。
实  例:

楼主:
grep
  grep 命令可以在指定文件中搜索特定的内容,并将含有这些内容的行标准输出。grep 全称是 Global Regular Expression Print,表示全局正则表达式版本,它的使用权限是所有用户。

格  式: grep [options] pattern file1 file2

[options] 主要参数:
c:只输出匹配行的计数。
I:不区分大小写(只适用于单字符)。
h:查询多文件时不显示文件名。
l:查询多文件时只输出包含匹配字符的文件名。
n:显示匹配行及行号。
s:不显示不存在或无匹配文本的错误信息。
v:显示不包含匹配文本的所有行。
pattern 可以是字符串,也可以是正则表达式,正则表达式必须加单引号括起来。pattern 正则表达式主要参数:
\:忽略正则表达式中特殊字符的原有含义。
^:匹配正则表达式的开始行。
$:匹配正则表达式的结束行。
\<:从匹配正则表达式的行开始。
\>:到匹配正则表达式的行结束。
[ ]:单个字符,如[A]即 A 符合要求 。
[ - ]:范围,如[A-Z],即 A、B、C 一直到 Z 都符合要求 。
。:所有的单个字符。
*:所有字符,长度可以为 0。
简单示例:

grep 'test' d*:显示所有以 d 开头的文件中包含 test 的行
grep 'test' aa bb cc:显示在文件 aa,bb,cc 中匹配 test 的行
grep '[a-z]\{5\}' aa:显示 aa 文件中,所有匹配 [a-z]{5} 的行
实  例:

上图中,命令 grep -n 'K*R' Makefile 表示在 Makefile 中查找符合正则表达式 K*R 的内容

  正则表达式是 Linux/Unix 系统中非常重要的概念。正则表达式(也称为 regex 或 regexp )是一个可以描述一类字符串的模式(Pattern)。如果一个字符串可以用某个正则表达式来描述,我们就说这个字符和该正则表达式匹配(Match)。这和 DOS 中用户可以使用通配符 * 代表任意字符类似。

  在 Linux 系统上,正则表达式通常被用来查找文本的模式,以及对文本执行 “搜索-替换” 操作和其它功能。

grep 家族还包括 fgrep 和 egrep。fgrep 是 fix grep,允许查找字符串而不是一个模式;egrep 是扩展 grep,支持基本及扩展的正则表达式,但不支持 \q 模式范围的应用及与之相对应的一些更加规范的模式。

楼主:
find
find 命令的作用是在目录中搜索文件,它的使用权限是所有用户。
格  式: find [path] [options] [expression]
参  数:

path:指定目录路径,系统从这里开始沿着目录树向下查找文件。它是一个路径列表,相互用空格分离,如果不写 path,那么默认为当前目录。
options 指定参数:
depth:使用深度级别的查找过程方式,在某层指定目录中优先查找文件内容。
maxdepth levels:表示至多查找到开始目录的第 level 层子目录。level 是一个非负数,如果 level 是 0 的话表示仅在当前目录中查找。
mindepth levels:表示至少查找到开始目录的第 level 层子目录。
mount:不在其它文件系统(如 Msdos、Vfat 等)的目录和文件中查找。
version:打印版本。
expression 是匹配表达式,是 find 命令接受的表达式,find 命令的所有操作都是针对表达式的。它的参数非常多,这里只介绍一些常用的参数。
name:支持统配符 * 和 ? 。
atime n:搜索在过去 n 天读取过的文件。
ctime n:搜索在过去 n 天修改过的文件。
mtime <24小时数>:查找在指定时间曾被更改过的文件或目录,单位以 24 小时计算。
group grpoupname:搜索所有组为 grpoupname 的文件。
user 用户名:搜索所有文件属主为用户名(ID 或名称)的文件。
size n:搜索文件大小是 n 个 block 的文件。
print:输出搜索结果,并且打印。

实  例:
上图中表示,从当前目录开始,向下查找文件名为 Makefile 的文件。

楼主:
find 命令查找文件的几种方法
根据文件名查找。
例如,我们想要查找一个文件名是 lilo.conf 的文件,可以使用如下命令:find / -name lilo.conf,find 命令后的 “/” 表示搜索整个硬盘。
快速查找文件
根据文件名查找文件会遇到一个实际问题,就是要花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特别是大型 Linux 文件系统和大容量硬盘文件放在很深的子目录中时。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文件存放在某个目录中,那么只要在这个目录中往下寻找就能节省很多时间。比如 smb.conf 文件,从它的文件后缀 “.conf” 可以判断这是一个配置文件,那么它应该在 /etc 目录内,此时可以使用下面命令 find /etc -name smb.conf,这样,使用“快速查找文件”方式可以缩短时间。
根据部分文件名查找方法
有时我们知道只某个文件包含有 abvd 这 4 个字,那么要查找系统中所有包含有这 4 个字符的文件可以输入下面命令find / -name ‘*abvd*’,注意:表达式必须用单引号括起来。输入这个命令以后,Linux 系统会将在 / 目录中查找所有的包含有 abvd 这 4 个字符的文件(其中*是通配符),比如 abvdrmyz 等符合条件的文件都能显示出来。
使用混合查找方式查找文件
find 命令可以使用混合查找的方法,例如,我们想在 /etc 目录中查找大于 500000 字节,并且在 24 小时内修改的某个文件,则可以使用 -and (与)把两个查找参数链接起来组合成一个混合的查找方式。find /etc -size +500000c -and -mtime +1。

楼主:
cat
使用权限: 所有使用者
使用方式: cat [-AbeEnstTuv] [--help] [--version] fileName
说  明: 把文件串连接后传到基本输出到屏幕上或加上 > fileName 到一个文件中
参  数:

-n 或 --number:由 1 开始对所有输出的行数编号
-b 或 --number-nonblank:和 -n 相似,只不过对于空白行不编号
-s 或 --squeeze-blank:当遇到有连续两行以上的空白行,就代换为一行的空白行
-v 或 --show-nonprinting:
范  例:
cat -n textfile1 > textfile2:把 textfile1 的文件内容加上行号后输入 textfile2 这个文件里
cat -b textfile1 textfile2 >> textfile3:把 textfile1 和 textfile2 的文件内容加上行号(空白行不加)之后将内容附加到 textfile3 里。

楼主:
more
用  法: more [options] file...
参  数:

-d: display help instead of ring bell
-f: count logical, rather than screen lines
-l: suppress pause after form feed
-p: suppress scroll, clean screen and disblay text
-c: suppress scroll, display text and clean line ends
-u: suppress underlining
-s: squeeze multiple blank lines into one
-NUM: 指定每页的行数为num
+NUM: display file beginning from line number NUM
+/STRING: display file beginning from search string match
-V: output version information and exit

楼主:
man
  man 命令用来提供在线帮助,使用权限是所有用户。在 Linux 系统中存储着一部联机使用的手册,以供用户在终端上查找。使用 man 命令可以调阅其中的帮助信息,非常方便和实用。
格  式: man [-acdfhkKtwW] [-m system] [-p string] [-C config_file] [-M path] [-P pager] [-S section_list] [section] name ...
参  数:

-C config_file: 指定设定文件 man.conf,缺省值是/etc/man.conf。
-M path: 指定了联机手册的搜寻路径, 如果没有指定则使用环境变数 MANPATH 的设定;如果没有使用 MANPATH, 则会使用/usr/lib/man.conf 内的设定;如果 MANPATH 是空字串,则表示使用缺省值。
-P pager: 指定使用何种 pager.man 会优先使用此选项设定,然后是依环境变数 MANPAGER 设定,然后是环境变数 PAGER;man 缺省使用/usr/bin/less -is。
-S section_list man: 所搜寻的章节列表(以冒号分隔),此选项会覆盖环境变数 MANSECT 的设定。
-a man: 缺省情况是在显示第一个找到的手册之后,就会停止搜寻,使用此选项会强迫 man 继续显示所有符合 name 的联机手册。
-c: 即使有最新的 cat page,也继续对联机手册重新作排版,本选项在屏幕的行列数改变时或已排版的联机手册损坏时特别有意义。
-d: 不要真的显示联机手册,只显示除错讯息。
-D: 同时显示联机手册与除错讯息。
-h: 显示求助讯息然后结束程式 。
-K: 对所有的联机手册搜寻所指定的字串。请注意,本功能回应速度可能很慢,如果指定
section(区域)会对速度有帮助。
-m system: 依所指定的 system 名称而指定另一组的联机手册。
  man 是 manual(手册)的缩写。在输入命令有困难时,可以立刻得到这个文档。例如, 如果使用 ps 命令时遇到困难,可以输入 man ps 得到帮助信息,此时会显示出 ps 的手册页(manpage)。
注意:

由于手册页 manpage 是用 less 程序来看的(可以方便地使屏幕上翻和下翻), 所以在 manpage 里可以使用 less 的所有选项。less 中比较重要的功能键有:
[q] 退出;
[Enter] 一行行地下翻;
[Space] 一页页地下翻;
[/] 后跟一个字符串和[Enter]来查找字符串;
[n] 发现上一次查找的下一个匹配。

楼主:
mkdir
mkdir 命令的作用是建立指定名称的子目录,与 MS DOS 下的 md 命令类似,它的使用权限是所有用户。
格  式: mkdir [options] 目录名
参  数:

-m, --mode=模式: 设定权限<模式>,与 chmod 类似。
-p, --parents: 需要时创建上层目录;如果目录早已存在,则不当作错误。
-v, --verbose: 每次创建新目录都显示信息。
--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后离开。
  在进行目录创建时可以同时设置目录的权限,此时使用的参数是 -m。假设要创建的目录名是 “tsk”,让所有用户都有 rwx(即读、写、执行的权限),那么可以使用以下命令 mkdir -m 777 tsk

楼主:
rmdir
使用方式: rmdir [-p] dirName
说  明: 删除空的目录。(只能用来删除空目录)
参  数:

-p: 是当子目录被删除后使它也成为空目录的话,则顺便一并删除。
实  例:
上例中,文件夹 1 中包含文件夹 2,删除 2 后,1 变成了空,-p 参数表示 1 如果为空,则删除 1。

楼主:
rm
格  式: rm [选项] 文件…
功  能: 删除一个目录中的一个或多个文件或目录,如果没有使用 -r 选项,则 rm 不会删除目录。如果使用 rm 来删除文件,通常仍可以将该文件恢复原状。
参  数:

-f, --force: 删除目录或文件时,从不给出提示。(默认不提示)
-i, --interactive: 进行交互式删除,删除时给出提示
-r, -R, --recursive: 全部目录和子目录均递归地删除。
-v, --verbose: 详细显示进行的步骤
--help: 显示此帮助信息并退出
--version: 输出版本信息并退出

楼主:
mv
  mv 命令用来为文件或目录改名,或者将文件由一个目录移入另一个目录中,它的使用权限是所有用户。该命令如同 DOS 命令中的 ren 和 move 的组合。
格  式: mv [options] 源文件或目录 目标文件或目录
参  数:

-i: 交互方式操作。如果 mv 操作将导致对已存在的目标文件的覆盖,此时系统询问是否重写,要求用户回答“y”或“n”,这样可以避免误覆盖文件。
-f: 禁止交互操作。mv 操作要覆盖某个已有的目标文件时不给任何指示,指定此参数后 -i 参数将不再起作用。
示  例:

将/usr/cbu 中的所有文件移到当前目录(用“.”表示)中: mv /usr/cbu/* .
将文件 cjh.txt 重命名为 wjz.txt: mv cjh.txt wjz.txt

楼主:
cp
格  式:
cp [选项] [-T] 源 目的 或 cp [选项] 源 目的或 cp [选项] -t 目录 源...
功  能: 将源文件复制至目标文件,或将多个源文件复制至目标目录。
参  数:

-a, --archive: 等于 -dR --preserve=all
--backup[=CONTROL: 为每个已存在的目标文件创建备份
-b: 类似 --backup 但不接受参数
--copy-contents: 在递归处理时复制特殊文件内容
-d: 等于 --no-dereference --preserve=links
-f, --force: 如果目标文件无法打开则将其移除并重试(当 -n 选项存在时则不需再选此项)
-i, --interactive: 覆盖前询问(使前面的 -n 选项失效)
-H: 跟随源文件中的命令行符号链接
-l, --link: 链接文件而不复制
-L, --dereference: 总是跟随符号链接
-n, --no-clobber: 不要覆盖已存在的文件(使前面的 -i 选项失效)
-P, --no-dereference: 不跟随源文件中的符号链接
-p: 等于–preserve=模式,所有权,时间戳
-t, --target-directory=DIRECTORY: 指出拷贝的目的目录。例如:cp -t /home/zcshou 源文件
–preserve[=属性列表`: 保持指定的属性(默认:模式,所有权,时间戳),如果可能保持附加属性:环境、链接、xattr 等
-R, -r, --recursive: 复制目录及目录内的所有项目

实  例:

楼主:
chown
格  式: chown [选项]... [所有者][:[组]] 文件...
功  能: 通过chown改变文件的拥有者和群组。在更改文件的所有者或所属群组时,可以使用用户名称和用户识别码设置。普通用户不能将自己的文件改变成其他的拥有者。其操作权限一般为管理员。
参  数:

必要参数:
-c: 显示更改的部分的信息
-f: 忽略错误信息
-h: 修复符号链接
-R: 处理指定目录以及其子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v: 显示详细的处理信息
-deference: 作用于符号链接的指向,而不是链接文件本身
可选参数:
--reference=<目录或文件>: 把指定的目录/文件作为参考,把操作的文件/目录设置成参考文件/目录相同拥有者和群组
--from=<当前用户:当前群组>: 只有当前用户和群组跟指定的用户和群组相同时才进行改变
--help: 显示帮助信息
--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
实  例:
改变指定目录以及其子目录下的所有文件的拥有者和群组

命令:chown -R -v root:mail test6
输出:

[root@localhost test]# ll
drwxr-xr-x 2 root users- ` 4096 11-30 08:39 test6
[root@localhost test]# chown -R -v root:mail test6
“test6/log2014.log” 的所有者已更改为 root:mail
“test6/linklog.log” 的所有者已更改为 root:mail
“test6/log2015.log” 的所有者已更改为 root:mail
“test6/log2013.log” 的所有者已更改为 root:mail
“test6/log2012.log” 的所有者已保留为 root:mail
“test6/log2017.log” 的所有者已更改为 root:mail
“test6/log2016.log” 的所有者已更改为 root:mail
“test6” 的所有者已更改为 root:mail

楼主:
chmod
格  式: chmod [-cfvR] [–help] [–version] mode file
功  能: 用于改变文件或目录的访问权限,用它控制文件或目录的访问权限。
参  数:

必要参数:

-c: 当发生改变时,报告处理信息
-f: 错误信息不输出
-R: 处理指定目录以及其子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v: 运行时显示详细处理信息
可选参数:

--reference=<目录或者文件>: 设置成具有指定目录或者文件具有相同的权限
--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
<权限范围>+<权限设置>: 使权限范围内的目录或者文件具有指定的权限
<权限范围>-<权限设置>: 删除权限范围的目录或者文件的指定权限
<权限范围>=<权限设置>: 设置权限范围内的目录或者文件的权限为指定的值
权限范围:

u:目录或者文件的当前的用户
g:目录或者文件的当前的群组
o:除了目录或者文件的当前用户或群组之外的用户或者群组
a:所有的用户及群组
注意:多个选项之间用,分隔开,例如:chomd u+x,g+x,o+x 文件名

权限代号:

r:读权限,用数字 4 表示
w:写权限,用数字 2 表示
x:执行权限,用数字 1 表示
-:删除权限,用数字 0 表示
s:特殊权限
该命令有两种用法。一种是包含字母和操作符表达式的文字设定法;另一种是包含数字的数字设定法。

文字设定法:chmod [who] [+ | - |=] [mode] 文件名

数字设定法:
  我们必须首先了解用数字表示的属性的含义:0表示没有权限,1表示可执行权限,2表示可写权限,4表示可读权限,然后将其相加。所以数字属性的格式应为3个从0到7的八进制数,其顺序是(u)(g)(o)。

  例如,如果想让某个文件的属主有“读/写”二种权限,需要把4(可读)+2(可写)=6(读/写)。数字设定法的一般形式为:chmod[mode]文件名

  数字与字符对应关系如下:r=4,w=2,x=1。若要 rwx 属性则 4+2+1=7;若要 rw- 属性则 4+2=6;若要 r-x 属性则 4+1=7。

上图中,2.c 的权限增加 u+x,g+x,o+x

楼主:
ln
格  式: ln[参数] [源文件或目录] [目标文件或目录]
功  能: 建立文件或目录的链接,(目标文件链接到源文件的链接)
参  数:

-b: 删除,覆盖以前建立的链接
-d: 允许超级用户制作目录的硬链接
-f: 强制执行
-i: 交互模式,文件存在则提示用户是否覆盖
-n: 把符号链接视为一般目录
-s: 软链接(符号链接)
-v: 显示详细的处理过程
-S “-S<字尾备份字符串> ”或 “--suffix=<字尾备份字符串>”
-V “-V<备份方式>”或“--version-control=<备份方式>”
--help: 显示帮助信息
--version: 显示版本信息
说  明:

硬链接:
硬链接,以文件副本的形式存在,但不占用实际空间;
不允许给目录创建硬链接;
硬链接只有在同一个文件系统中才能创建
软链接:
软链接,以路径的形式存在。类似于 Windows 操作系统中的快捷方式
软链接可以跨文件系统 ,硬链接不可以
软链接可以对一个不存在的文件名进行链接
软链接可以对目录进行链接
区别:
删除源文件后,软链接失效,硬链接不受影响
删除源文件后,重新建立源文件后,软链接恢复正常,硬链接失效(此时修改源文件内容,硬链接内容保留删除前,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