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H579作为主机最多能控制多少个从机?我实测最多6个

楼主(2021-09-02):
官方技术你好,在官方的最新的CH579 EVT,利用主机控制3个从机的“MultiCentral”源码,想测试能控制多少个从机(主机从机都是CH579芯片),在MultiCentral源码基础上照葫芦画瓢增加了8个从机的mac地址;从机程序都是烧录的是Peripheral文件夹的程序,代码未改动。不过测试过程中,发现只能连接6个从机进行读写,而且部分从机断开时候,主机这边不能及时发现断开,或者直接没发现断开,需要多断开几个才会发现部分已经断开了,请问一下官方用没有实测控制8个从机进行读写的程序,还是说我的代码写得有问题?

网友A:
应该不只吧

楼主:
你好,请问有没有同时控制8个从机的主机测试程序?

网友B(2022-05-07):
数量没测试过,但是我觉得这个可以设的吧

网友C:
它这个没有数据手册吗?有没有说明,有多少个从机啊?

网友D:
你用什么控制从机啊?是蓝牙吗?

网友E:
从芯片支持蓝牙连接数量来看,这与协议栈接口关系比较大,沁恒采用自研协议栈,多主多从可以灵活配置,当前根据实际应用及系统资源情况,默认可以支持3主8从,如果有更高的需求,可以定制支持更多的连接数量。如果觉得代码有什么问题,可以贴出来我们帮忙看看,目前例程支持连接三个从机。断开不及时是从机调用函数断开还是断电断开,如果是调用函数断开理论上是很快的,但如果采用断电的方式,那么就存在超时时间,可以查看下超时时间是多久。

网友F:
你看看在哪儿是否有设置从机数量的宏定义啊

网友G:
我觉得可以从3个从机入手,能不能仿真跟一下,为什么断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