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依靠外设做升压电路

楼主(2021-09-02):
收到开发板后才仔细看的规格书,发现没有斜率补偿外设,PID又没学习,先暂时占个坑,做个简单的升压电路,后期学习了软件稳压后在补充。Nano使用前,如果没有使用过此类规格的,需要在IDE中更新驱动和工具包。

MCC配置

引脚定义图

电路搭桥,借用了其他的电路板,搭建了一个简单的升压电路,只做了电压监控。

输出波形示意图

外设学习如果自带PRG模块的话,就可以完全不依赖软件,做到环路稳压。这个芯片无此外设,由于刚入门学习,可以通过软件中断,PID稳压,实现电压和电流的双环路调节。
8位机的条件,看教程,可以忽略微分调节,只用PI环路设定就可以达到预期目标,
外设的加入,可以不大大节省芯片选型,通过自身的拓展功能,实现高速控制环路。

网友A:
升压电路呢?

网友B:
外设做升压电路?

网友:
这个时DCDC吗?

网友C:
数控电源搞起来

网友D:
以前都是DSP做电源。

网友E:
这个稳压使用肖基特二极管了吗

网友F:
使用的是什么控制算法呢

网友G:
PID很多算法。

网友H:
参数不好调试吧。

网友I:
楼主把成品做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