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全志H5芯片香橙派zero plus开发板26pin的SPI功能测试

楼主(2021-09-02):
wiringOP 已适配 Orange Pi Zero Plus开发板,使用 wiringOP 可以测试 GPIO、I2C、UART 和 SPI 的功能。

安装wiringOP
注意:开始测试前,请确保已经参照安装 wiringOP 一节编译安装好了 wiringOP

SPI接口测试
1) linux5.4 系统在 dts 中默认关闭了 26pin 中的 spi 控制器,如果需要使用 spi,首先 需要先打开 spi 的配置,linux3.10 系统默认都是打开的,不需要额外的配置,linux5.4 系统 spi 的打开方法如下所示:
a. 由 26pin 的原理图可知,Orange Pi Zero Plus 可用的 spi 为 spi1

b. 然后在 /boot/orangepiEnv.txt 中设置 overlays=spi-spidev,设置
param_spidev_spi_bus=1,其中 1 代表的就是 spi1

c. 然后重启系统,启动时,在 u-boot 的启动 log 中可以看到 SPI DT overlays 的配置输出

d. 系统启动后,在/dev 下如果可以看到 SPI 的设备节点就说明配置正确

2) 然后编译 spidev_test 测试程序
a. linux5.4 系统的编译命令为

b. linux3.10 系统的编译命令为

3) 先不短接 spi 的 mosi 和 miso 两个引脚,运行 spidev_test 的输出结果如下所示, 可以看到发送和接收的数据不一致
a. linux5.4 系统的测试命令和结果为

b. linux3.10 系统的测试命令和结果为

4) 然后使用杜邦线短接 spi 的 mosi(对应 19 号引脚)和 miso(对应 21 号引脚)两 个引脚,重新测试的输出如下,可以看到发送和接收的数据一样,说明 spi 能正常使用
a. linux5.4 系统的测试命令和结果为

b. linux3.10 系统的测试命令和结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