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的ROM和RAM

楼主(2021-09-02):
单片机的ROM和RAM----我们选型mcu的时候内存空间一定是要考虑的参数,比如ROM、RAM

1.DRAM分为很多种,主要有SRAM、FPRAM/FastPage、EDORAM、SDRAM、DDR RAM、RDRAM、SGRAM、WRAM,哪些是常用的?驱动像素高的屏幕是不是用SDRAM多一点?为什么?

2.ROM和falsh是同一个东西吗?

3.ROM、RAM,很多软件工程师说1M的ROM或者512K的RAM已经很大,那么ROM、RAM分别大于多少的时候是比较大的一个概念呢?比如针对一般的消费类电子的应用

楼主:
啥情况  都没回复啊

网友A:
我试着以自己的理解回答一下,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
ROM:程序存储器(存储程序)
RAM:数据存储器(存储程序运行时产生的数据)
2.ROM和falsh是同一个东西吗?答:ROM与falsh不是同一个东西,ROM在上边回答了,而falsh是一种存储器技术。
3,ROM与RAM的大小应该是相对的,ROM只要比程序大就可以了(当然包括要存储在ROM中的数据),再大就是浪费,RAM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着以自己的理解回答一下,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
ROM:程序存储器(存储程序)
RAM:数据存储器(存储程 ...

这个程序和数据一直没搞懂    程序难道不是数据的一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和数据一直没搞懂    程序难道不是数据的一种吗

这里的程序是指你自己编写的程序
数据是指程序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中间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程序是指你自己编写的程序
数据是指程序运行过程中产生的中间数据 ...

那都是把中间过程产生的数据存入到RAM中,而把编写的程序存入到ROM,也就是falsh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