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按键中断检测 + UART驱动

楼主(2021-09-02):
本次测评的主要内容是体验PIC18F16Q41的IOC中断以及串行通信接口UART。

开发板上的按键SW0是连接到芯片的RC0引脚,UART模块的收发引脚RB7_UART_TX,RB5_UART_RX因此在MCC中如下配置:

然后点击Generate,生成配置代码后,退出MCC,继续编写应用代码。在按键中断服务程序中,设置一个按键标志位,
/**
   IOCCF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void IOCCF0_ISR(void) {

    // Add custom IOCCF0 code
    Bool_Button_Pressed = 1;
    printf("ButtonPressed - Inside ISR\r\n");
    // Call the interrupt handler for the callback registered at runtime
    if(IOCCF0_InterruptHandler)
    {
        IOCCF0_InterruptHandler();
    }
    IOCCFbits.IOCCF0 = 0;
}
在主程序中,要记得使能中断全局开关,在检测到按键按下后,快速闪烁
        if(Bool_Button_Pressed){

            //IO_RC1_myLED_SetHigh();
            //DELAY_milliseconds(2000);

            Bool_Button_Pressed = 0;
            for(int i = 7; i >=0; i--){
                IO_RC1_myLED_SetHigh();
                DELAY_milliseconds(100);
                IO_RC1_myLED_SetLow();
                DELAY_milliseconds(100);
            }
        }
在测试中也发现,有时候烧录程序后需要把板子与电脑断开,然后再重新连接,才能开到效果。不知是否我哪里设置不正确?
目前的效果如下:
在串口助手上:

在板子上:

总体来说,使用MPLAB X IDE V5.5.0来开发PIC18F16Q41相当的快捷便利,自己只需要集中精力负责应用代码的编辑,外设驱动等经由MCC可以高效准确的生成,可以预见在项目中可以快速的搭建demo,展示作品创意!

网友A(2021-10-05):
MCC开发这个程序应该很简单吧

网友B:
楼主来个完整的工程文件吧

网友C:
可以电平出发中断吗

网友D:
这个是哪个开发板的程序

网友E:
PIC18F16Q41性能怎么样

网友F:
串口也使用中断了吗

网友G:
开发板是申请的吗

网友H:
CuriosityNano怎么样

网友I:
PIC18F16Q41不错啊。

网友J:
板子不错啊,看起来。

网友K(2021-11-04):
中断可以双沿触发吗

网友L:
串口驱动使用了中断?

网友M:
能不能把fifo加进去?

网友N:
期待楼主更多的分析了。

网友O:
MPLAB X IDE 可行呢。

网友P:
MCC可以高效准确的生成代码。

网友Q:
CuriosityNano是一个系列吗

网友R:
IO中断配置好简单呢。

网友S:
没有用过PIC18F16Q41,以前用过PIC16

网友T:
板子不错啊,楼主的内容不错。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