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跑linux,对芯片的最基本需求是什么?

楼主(2021-09-02):
是架构
是内部存储
是主频

都是看着别人的开发板用什么什么可以跑linux
如果自己选型,
该如何选?
就像攒电脑一样,该怎么把自己的系统搭建起来呢?

望赐教!

网友A:
得有EMMC啊,没有内存怎么跑,靠单片机里面的多少多少K,1M、2M等等根本不够

网友B: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一般都是看官方说可以,就可以

网友C(2023-03-05):
外设要求不高,主要是对cpu及RAM有要求。

网友D:
记得有一个内存是必须要有的。

网友E:
有些单片机能跑裁剪过的Linux系统。

网友F:
我记得之前有人在STM32F系列的芯片上跑过Linux,要移植罢了。

网友G(2023-08-05):
主要是对cpu和RAM有要求。

网友H(2024-03-01):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I: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J: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K: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L:
对于优秀程序员来说,这不是好代码

网友M: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