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太阳能充电灯的拆解与分析】

楼主(2021-09-02):
#申请原创#
前段时间购置了一个太阳能充电灯,其外观如图1所示。按介绍来说,它可以通过顶端的一圈黑色的太阳能板来接收太阳能,并将电能存储起来,以便在需要时点亮发光。其控制的方式有2种,一种是使用橘红色的手动开关来控制,另一种则是开遥控器来控制。对于手动开关可起到点亮、闪烁、切换亮度及关闭的作用,而对于遥控方式来说,可通过遥控器来选取相应的工作模式,其功能与手控方式基本相近。
此外,该充电灯还可通过电压输入接口来充电,其工作状态是由4LED发光二极管来指示的。
1 太阳能充电灯
其实真以其配置的太阳能板来充当的话,其作用是微弱的。通常我是以外挂的太阳能板来为其提供电源,并由电源接口来输入。在正常情况下,白天充电,夜晚点亮,能用上半小时左右。
无奈的是前2天发现充了一天的电,晚上却没能发出一丝的光亮,白天才发现状态指示灯在外观太阳能板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响应了,于是将其拆解以窥端倪。
该充电灯主要由灯壳和基座两部分构成靠塑料凸起来连接,参见图2所示。
由于灯壳是用白色塑料制成,故可以防止强光伤害。
2 整体拆解
在基座部分主要由3部分组成,即发光器件、控制电路及充电电池,见图3至图5所示。
3内部结构
4发光器件
5内部器件
该电路板的背面如图6所示。
6 电路背面
在电路板上,有一个红外接收器以接收遥控器的信号,其控制芯片是一个专用的8PIN器件,从功能分析角度看该器件应是一个单片机。因为红外信号是需要解码的,而使用的编码值又是需要与遥控器相匹配的。此外,该器件是通过检测外部的脉冲来切换工作模式的,并控制着LED阵列的工作模式和状态指示灯。由工作模式看,它应该是以PWM方式来调节LED阵列的亮度。
综上所述,其功能结构如图7所示。
7原理图
为了进行故障的分析,可按如下的步骤来处理:
1. 检测LED阵列
LED阵列是发光器件,为此可外接一个3.3V的电源来进行,若能发光则说明该器件正常,否则就无法使用了。经测试该器件仍可发光,说明还可进行使用。
2. 检测充电电池
要验证该充电电池,只需将LED阵列按导线的颜色对应连接接口,在连接后其发光效果如图8和图9所示,说明充电电池也是正常的且有电。
8发光效果
9发光效果
结合前面所述的表现,说明问题是出在电路及器件上。由于红外接收器和按键均属于非易损器件,主要问题应该是在控制芯片上。

网友A:
无处不在的单片机,小东西里面有高科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处不在的单片机,小东西里面有高科技呀!

同感

网友B:
白天阳光充点电,不够夜间放的量,只能辅助补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天阳光充点电,不够夜间放的量,只能辅助补能而已

没错,太阳能板和充电电池要跟的上才行,功率小的作用有限!

网友B:
太阳能板面积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