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 flash 模拟eeprom

楼主(2021-09-03):
求 GD32E230 Flash 模拟eeprom的例子。像ST的那样

楼主:
GD的资料太少了,不好用

楼主:
这里有GD的FAE吗

网友A:
Flash模拟EEPROM,模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保存数据,掉电后数据不丢失。这个本来就是flash的特点啊。GD32E230的例程里面就有这个事例代码,自己下载就可以.

网友B(点评):
参考ST的代码,不用每次更新数据都擦除。

网友A:
E230好像一页是1024字节吧,我要看一下资料,擦除一次后,你根据自己数据的多少,安排写入的位置,下次写的时候就根据上次的位置进行安排,假如一页写满了,下次再写,肯定要擦除,即使是STM,也要擦除。这个程序应该不是复杂。

网友B(点评):
嗯,st有提供这个程序,我想GD应该也会提供所以在这里问一下

网友C:
这有什么要模拟的,flash直接存储就可以呀,哈哈 现在人都被ST的生态搞到连硬件都不懂了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要充分挖据Flash的寿命,能少擦除一次就少擦除一次。不过E230的最少10万次寿命应该也不少了。

网友D:
给你个思路。读和写配合起来搞,利用没有写数据时该地址的数据为FFFF,来判断和计算偏移量。这样存储想写几页就写几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