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驱动0.96 OLED

楼主(2021-09-03):
继续上期的测评,本次我会尝试使用PIC18F16Q41来驱动一块0.96 OLED液晶屏幕。
首先参考OLED的引脚分布和PIC18F16Q41的引脚分布:

考虑前期代码复用,准备以如下方式连接:
OLED_CLK ------ RC5
OLED_DIN ------ RC4
OLED_RES ------ RC6
OLED_DC ------- RC7

封装OLED相关操作的指令:
#define OLED_SCL_Clr() IO_RC5_SetLow()        //0
#define OLED_SCL_Set() IO_RC5_SetHigh()                //1

#define OLED_SDA_Clr() IO_RC4_SetLow()        //0
#define OLED_SDA_Set() IO_RC4_SetHigh()           //1

#define OLED_RES_Clr() IO_RC6_SetLow()        //0
#define OLED_RES_Set() IO_RC6_SetHigh()           //1

#define OLED_DC_Clr()  IO_RC7_SetLow()        //0 pin25
#define OLED_DC_Set()  IO_RC7_SetHigh()        //1 pin25

#define OLED_CS_Clr()  IO_RC3_SetLow()           //0
#define OLED_CS_Set()  IO_RC3_SetHigh()           //1

近几日尝试显示那个比较火的旋转太空人,先看效果:

先从网上找到一个gif文件:

然后利用一个工具把gif图片拆分成帧,连续的png图片。(https://www.arduino.cn/thread-104936-1-1.html)
之后再保存成bmp文件,50x50像素:
在代码中,循环显示该GIF文件所对应的9个bmp文件,以达到旋转的效果

             OLED_ShowPicture(40,7,50,50,SuperSpaceMan[(index%8)],1);
             index++;

             OLED_Refresh();

完整的代码,写的比较乱,大家将就一下

https://icons8.com/free-animated-icons 这个网址有不少GIF图片

网友A:
iic的oled怎么驱动的

网友B:
有gui的函数吗

网友C:
oled会不会有刷屏的感觉?

网友D:
这个是单色的显示屏吗

网友E:
PIC18F16Q41速度怎么样

网友:
没有DC引脚怎么操作?

网友F:
这个板子性能还是不错的。

性能强大

网友G:
宏定义,这个简单多了。

网友H:
修改的stm32的程序吗?

网友I:
图片的字模在哪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图片的字模在哪取的?

用这个小工具制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oled会不会有刷屏的感觉?

我用的是IO模拟SPI,系统时钟在12M时候刷屏很明显;提到到64M后,挺流畅。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C18F16Q41速度怎么样

最高64MHz,速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J:
哎呦,我去,
炫酷啊~~~

网友K:
这不是华为的手表屏保嘛

网友:
动画可以

网友L:
膜拜,很炫酷!

网友M(2021-11-12):
0.96 OLED刷新速度怎么样

网友N:
这个是spi接口吗

网友O:
PIC18F16Q41应该可行的

网友P:
CuriosityNano是申请的板子吗

网友Q:
这个iic接口吗

网友R:
PIC18F16Q41看着还不错。

网友S:
PIC18F16Q41的资料很多吗

网友T:
程序配置oled的代码有吗?

网友U:
iic和spi驱动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V:
硬件iic吗?

网友W:
这个华为手环上很火的壁纸

网友X(2021-12-26):
请教个问题,这屏能同时显示两张以上的图片吗?下一张加处到上一张图片,好像都是只能显示一张,GIF也是这一张替换上一张图片

网友Y:
使用spi还是iic

网友Z:
有tft的资料吗

网友AA:
PIC18F16Q41怎么样

网友AB:
OLED使用的是什么驱动芯片

网友AC:
为什么不使用iic的设备呢

网友AD:
PIC18F16Q41速度很快吗

网友AE:
宏定义做的非常好。

网友AF:
oled可以使用5v的吗

网友AG:
驱动代码非常详细呢

网友AH(2022-03-03):
使用iic接口的吗

网友AI:
驱动0.96 OLED,工作量大吗

网友AJ:
可以移植arduino的驱动代码吗

网友V:
有tft屏幕的驱动吗

网友AK:
怎么只使用iic呢?

网友AL:
感觉单片机驱动这个太复杂了。

网友AL:
怎么才能不占用单片机的ram呢?

网友AM:
6针的oled太占用io口了。

网友AN:
画面动起来,很cool

网友AE(2022-05-26):
0.96 OLED性能怎么样?

网友AO:
这种spi接口的不好用。

网友AP:
驱动0.96 OLED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AQ:
如何让屏幕反向呢?

网友AR:
屏幕必须复位才能使用,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S:
CuriosityNano现在还在赠送吗?

网友D:
iic接口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