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使用keil,如何把变量编译到一个指定的地址?

楼主(2021-09-03):
就是,划分那么一块地址,存一些变量的值。

网友A:
在keil的设置里面进行指定。

网友B:
uint8_t Test_Buff[48]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08002000")))
强制变量数组定位到0x08002000开始的存储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keil的设置里面进行指定。

额~~惭愧,不太会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uint8_t Test_Buff[48]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08002000")))
强制变量数组定位到0x08002000开 ...

感谢,试试这种方法~

网友A:
在keil里面直接设置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