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S8681 STM32 硬件SPI驱动例程

楼主(2021-09-03):
是用VSCODE编译链 ,和STM32CubeMX配合的,如要用KEIL 可以用STM32CubeMX生成项目工程就可以了。可以参考,自行移植。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4dspXquZelEjka9JVaLkw
提取码:dzyd

网友A:
硬件spi好用吗

网友B:
最大的驱动速度是多少呢

18M,晶振使用16M,主控是用STM32F103CB.这货的SPI最高只能18M

网友C:
VSCODE好用吗

网友D:
ADS8681,ADS8685,ADS8689驱动程序有吗

都是一样

网友E:
多路复用器配合芯片?

网友F:
使用HAL哭吗

网友:
这个路径包括什么

网友G:
有keil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H:
习惯用宏定义的模拟sp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的驱动速度是多少呢

最大是18MHZ,晶振是用16MHZ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S8681,ADS8685,ADS8689驱动程序有吗

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keil的工程文件吗

生KEIL就行了

网友I(2021-10-04):
是一个完整的功能吗

网友J:
直接生成就可以的吗

网友K:
可以直接会生成keil吗

网友L:
有硬件连接电路吗

网友M:
用宏定义的模拟spi吗

网友N(2021-11-30):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楼主,
一是读写芯片的寄存器,我按照下图发指令设置量程为1.25×REF,读到转换值跟上电直接读取的转换值是一样的?是不是发得不对呢?

二是,我看了你例程里ADS8681_Display函数有个电压计算公式,这个公式在规格书里面有吗?我好像没看到,
能否指导一下如何得到这个公式?另外如果修改了量程后公式应该不一样吧?